[STM32F4]
MDK编译错误:uint8_t 未定义

楼主(2014-09-17):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
        自己定义了一个.h文件,里面用了 uint8_t  这个类型,MDK编译时报告:未定义(undefined),难道uint8_t不是编译器默认的类型么?
谢谢!

网友A:
当然不是!!!是typedef的~

网友B:
调用一下芯片头文件

网友C:
参考楼上的;
stdint.h这个头文件,你看官方例程,都包含的;
或者你自己定义;

网友D:
楼上两楼可以参考,也可以使用#include <inttypes.h>,这个是c++标准下的头文件

楼主:
多谢各位!
#include <stdint.h> 就可以了。
分数太少,只能全送给aozima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