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4LVC16T245最多能带几个TTL门?

楼主(2014-09-17):
解决这个问题,要看哪些参数?
谢谢老师。

网友A:
看TTL的输入电流和SN74LVC16T245输出电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TTL的输入电流和SN74LVC16T245输出电流参数

80个吗?

网友B:
为了让个更多的人看到帖子,我顶

网友C:
总线驱动器,以前读书的时候,记得好像是8个;
现在工艺方面提升,加上你后面的TTL芯片,现在功耗的降低了;
这样245带负载能力相比以前会有所提高;

具体能带上多少个,要看245的每通道电流驱动能力,芯片总的驱动能力,后面TTL芯片每通道所消耗的电流;
电源的工作电压等,以及你电路的响应速度等进行计算;

网友D:
查详版手册,注意“扇出系数”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详版手册,注意“扇出系数”参数。

老师,详细查了手册,没看到“扇出系数”参数,您能上个图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E:
我的英语21ic排名倒数第一,我都能找到,可以驱动15个LSTTL(低功耗肖特基TTL门)

网友E:
没去找楼主的型号,硬盘里只有我常用的器件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去找楼主的型号,硬盘里只有我常用的器件datasheet

老师,你这个啥型号?
SN74LVC16T245的datasheet里真没看到这个参数,“loads”也搜索不到的。郁闷

网友E:
datasheet里没有参数,那可以结合逻辑门的输入输出电流计算,高速信号时还要考虑脉冲边沿,计算所能驱动的容性负载大小,再除以单个逻辑门的输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datasheet里没有参数,那可以结合逻辑门的输入输出电流计算,高速信号时还要考虑脉冲边沿,计算所能驱动的 ...

老师,还是不怎么明白,能不能结合

SN74LVC16T245 驱动8个tms320vc5510 dsp(HPI总线)举个具体的例子呢?

谢谢

网友F:
单纯从静态看,是20个。动态还要看速度和负载电容。

静态通过datasheet计算。
N1=输出芯片的Ioh/输入芯片的Iih
N2=输出芯片的Iol/输入芯片的Iil
取二者中较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纯从静态看,是20个。动态还要看速度和负载电容。

静态通过datasheet计算。

感谢老师,请老师们就此实例继续给予指导。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请老师们就此实例继续给予指导。
谢谢了。

你在datasheet中搜索Ioh等关键字,然后计算一下即可。
搜索快捷键:CTRL + F

不知道你还有哪些不清楚,21IC上面的高手都可以帮你解答。
我只是抛砖引玉,哈哈。你可向真正牛人请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在datasheet中搜索Ioh等关键字,然后计算一下即可。
搜索快捷键:CTRL + F

还有5L  mmuuss586版主指出的 芯片总的驱动能力 也需要考虑。
前面我忘记考虑这一点。

这个能力属于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数据是:Continuous current through each VCCA, VCCB, and GND ±100 mA
需要看具体带了多少负载以及电源接法,需要LZ提供原理图才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5L  mmuuss586版主指出的 芯片总的驱动能力 也需要考虑。
前面我忘记考虑这一点。

是这样的,我准备用1个SN74LVC16T245 驱动8个tms320vc5510 dsp(用于HPI总线的连接),可行吗?谢谢老师。

网友G:
记得有个最大输出短路电流了的,再根据负载的输入电容来计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准备用1个SN74LVC16T245 驱动8个tms320vc5510 dsp(用于HPI总线的连接),可行吗?谢谢老师。 ...

不知道你具体如何连接。
你把那几个参数查出来然后计算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