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4-09-17):
单相电机分好几种,比如单相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单相电容分相启动电动机等。
想问的是,这些电机都可以用导通角的方式来调速吗?
比如风扇可以串接电容调速,而有的电机却不适合这种调速方式。降压调速和导通角调速有什么原理上的区别?

网友A:
单相电机不止这几种,还有很多种,其机械负载也各不相同。
某些情况可以用改变晶闸管导通角方式调速,某些不可以。
一般地说,改变晶闸管导通角方式并不好用。

网友B:
改变导通角调速,电机2端的平均电压继而发生变化,达到调速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电机不止这几种,还有很多种,其机械负载也各不相同。
某些情况可以用改变晶闸管导通角方式调速,某些 ...

那该用哪种方式呢?
或者对单相电机,有哪些通用的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导通角调速,电机2端的平均电压继而发生变化,达到调速的目的;

这个我知道,但是是不是适用所有的单相电机。
对最普通的比如风扇这种电机,串联电容都能实现调速,实际上就是降低电压有效值。但是对其他单相电机确实不适合的。
调导通角是不是适合所有单相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是不是适用所有的单相电机。
对最普通的比如风扇这种电机,串联电容都能实现调速,实际 ...

不适合;
现在很多开始用无刷电机了,电机还有单相,三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适合;
现在很多开始用无刷电机了,电机还有单相,三相;

实际上,通过改变交流电机驱动电压来实现调速是很不好的做法,对不?
那这样的话,只剩下变频调速这一种可靠的方法?

网友C:
理论上,交流电机的转速和工频相关,基本上就是由工频和电机共同决定,用导通角方式效果不理想,特别是轻载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交流电机的转速和工频相关,基本上就是由工频和电机共同决定,用导通角方式效果不理想,特别是轻载情况 ...

我以为轻载的情况下,通过调节电压可以实现速度的微调
重载的情况下反而会导致电机过载发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用哪种方式呢?
或者对单相电机,有哪些通用的方式呢?

交流电动机调速本来就是比较困难的,对各种不同的交流电机进行调速度通用方法更是不可能存在。
以首帖所举的降压调速来说,这种方法仅限于机械负载力矩是随转速降低而降低的情况,例如风扇。风扇的转矩随转速急剧下降。
这种降压方式对固定转矩负载完全不能使用,甚至转矩随转速降低不太多的情况都不能使用(例如离心水泵)。

首帖所说,都是鼠笼式异步电机,调速实际上是改变滑差率(转差率)。但交流电机还包括同步电机(三相居多,单相同步电机比较少)。对同步电机,不可能用降压方法调速——电压降低不太多时转速并不改变,当电压降低到一定数值后同步电机即停转,根本没有低转速的中间状态。即使是异步电机,滑差率也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滑差率(电机实际转速与同步转速之比)降低时,转矩急剧下降,负载稍重就会停转。

网友D(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变滑差率的调速效果与负载的特性相关!只有类似风机的特性的负载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E:
re: qzlbwang

定频恒扭拒也能调速,把鼠笼转子改成绕组转子即可,绕组通过电刷引出,外接变阻器,利用附加能耗增加转差值,可实现恒扭矩设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e: qzlbwang

定频恒扭拒也能调速,把鼠笼转子改成绕组转子即可,绕组通过电刷引出,外接变阻器,利用附加 ...

要把鼠笼改成绕线,还要增加滑环和电刷,那可太难为楼主了。还不如买台直流电机省事。

楼主:
感谢诸位大侠。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把鼠笼改成绕线,还要增加滑环和电刷,那可太难为楼主了。还不如买台直流电机省事。 ...

是的,绕线转子只是厂家的选择,对于个人那就基本上不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