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design studio KSDK选不了(已解决)

楼主(2014-09-17):
我第一次用kinetis design studi这个软件、按照教程安装了KSDK可是我建工程的时候Kinetis SDK这个复选框是灰色的选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你好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你选择的芯片型号暂时不在Kinetis SDK支持范围内。

网友A:
请问你选择的是哪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选择的是哪款芯片?

K60F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选择的是哪款芯片?

请问SDK目前支持哪些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K60FX

是不是只有freescale推出的几款开发板是支持的,是不是我安装出了问题

楼主:
是不是只有freescale推出的几款开发板是支持的,是不是我安装出了问题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SDK目前支持哪些芯片

目前Kinetis SDK不支持你的这款芯片,你可以从飞思卡尔官网的KINETIS_SDK: 用于Kinetis MCU的软件开发套件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呢

不好意思
刚在答其他客户的问题,所以没有注意到你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K60FX

Kinetis SDK暂时只对新产品支持
所以你这芯片使用KDS编译环境要么使用PE工具,要么就是裸板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etis SDK暂时只对新产品支持
所以你这芯片使用KDS编译环境要么使用PE工具,要么就是裸板工程。

以后会支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后会支持吗

现在飞思卡尔Kinetis K系列主推第二代K2产品,所以有可能就不支持老产品了。
建议你以后新产品选型选择K2等新产品。

新产品特点你可以从 【FTF技术培训课程】下一代Kinetis K系列-K2,及L系列MCU介绍 里中文视频获知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此问题解决了吗,如果尚未解决欢迎继续讨论。
由于长时间未回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

网友C(2015-08-01):
很多芯片不支持

网友D(2016-01-27):
这个显示不是不支持,而是没有将KDSK补丁

网友E(2016-11-17):
请问下,KSDK怎么安装啊?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KDS这软件,有教程吗?能不能分享下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