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开关时间可调的开关器件或者电路

楼主(2014-09-17):
请问有没有一种开关器件从完全截止状态过度到完全导通状态的时间可以调节,开关回路最大电压电流为:10V/600mA。或者有没有比较简单的电路可以知道呢?

网友A:
这个调节范围是什么条件下多少到多少?电压电流看起来不算大,开关时间不会是要几个nS吧。

网友B:
双极型管和场效应管作为开关,开关时间都可调,只需要控制驱动信号上升下降沿陡度即可。
当然,只能令其变慢,不能令其变快。

楼主:
是的,我用场效应管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