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楼主(2014-09-17):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A:
要搞直流电机调速,那起码要知道其特性,否则怎么整?
直流他励电机的特性是:转速与电枢反电势成正比,转矩与电枢电流成正比。
通常直流电机的调速采用双闭环控制,外环是速度环,内环是电流环。
具体请参阅有关电机及拖动和自动控制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搞直流电机调速,那起码要知道其特性,否则怎么整?
直流他励电机的特性是:转速与电枢反电势成正比,转 ...

图1是不是就利用了 转速与电枢反电势成正比 这个特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搞直流电机调速,那起码要知道其特性,否则怎么整?
直流他励电机的特性是:转速与电枢反电势成正比,转 ...

电流和力矩成正比 这个我知道。电动势那个还没搞清楚。

我仿的那个电路,不能测速,而原电路内部程序似乎可以知道速度。

网友B:
能不能把原理上传 看不清具体用什么器件啊

网友C:
如果直流电机匀速, 肯定用的是速度反馈控制。一定有个测速马达或光电测速,你这里没有测速马达,也没有光电测速电路,很难作到电机匀速。所以你这里的直流电机不匀速。

网友D:
R21 R22 那里···

俺关心的是下面怎么和电流检测的混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流电机匀速, 肯定用的是速度反馈控制。一定有个测速马达或光电测速,你这里没有测速马达,也没有光 ...

但是我带负载测试 发现图一的电路却是能实现基本匀速。

是不是像一楼说的 测电机的反电动势 计算出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1 R22 那里···

俺关心的是下面怎么和电流检测的混合····

兄台你似乎看出了门道。快谈谈感想。俺也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1 R22 那里···

俺关心的是下面怎么和电流检测的混合····

PIC16C620没有内部AD转换器。 所以外部搭的AD转换。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搞直流电机调速,那起码要知道其特性,否则怎么整?
直流他励电机的特性是:转速与电枢反电势成正比,转 ...

图2 是我仿的电路,

1.我想在我的电路上增加原图中的R21 R22两个1M电阻并联在电机两端。

然后输入给单片机内部AD的一个口。是不是用这两个电阻的分压值就可以测得速度?

2.软件上 我还是用PWM调速。低电平有效。

然后AD采样一路电流(该采样在PWM低电平有效,即给电机两端加电压时候采样电机电流)
另外一路AD采样R21 R22两个1M电阻的分压值即反向电动势( 该采样在PWM高电平有效,即电机两端与电源断开时候采样反电动势,刚开始插入一小段延时,防止自感干扰采样)

3.您看我的思路对不对?多谢。(PWM频率大约几百HZ)

网友D:
话说,如果不采用PWM方式调速(稳速),那就是古老的磁带机(哦,错了,磁带机现在也还用,是磁带录放机)的方法了——稳压。电压决定了速度,或者说电压与速度是比例的关系。前面都有人说过了。。
qzlbwang:
直流他励电机的特性是:转速与电枢反电势成正比,转矩与电枢电流成正比。
通常直流电机的调速采用双闭环控制,外环是速度环,内环是电流环。

只是改用PWM方式后,处理方式就不一样了。电压信号送到你那个单片机的 PIN 7,电流信号送到 PIN 6。

右下角的那部分电路没想明白做什么的,积分电路的时间常数很大。。RB4?还要输出个脉冲来控制(切换)参考(??)电压,这部分怎么这么像A/D转换(话说单片机内部有啊)。。然后比较输出又送回单片机。。。。迷糊了~~难不成是堵转保护用的?

不想了,睡觉去。

网友E:
电机驱动反馈电路,可以看做两个电流源同时作用在反馈电阻上,一个电流上PWM线性控制的,另外一个是负载线性控制的。

当负载加重的时候,负载控制的电流增大,导致电阻上的电压增加,但是当中PWM信号控制的部分,其实已经减小了,因此电机变慢。

保持电机的匀速,关键上保持PWM产生的电流保持稳定。

具体做法是,PWM的占空比故意抖动10%,那么,电阻上的电压也会跟着抖动10%,你在PWM改变的同时,保持不断抖动,通过测量电阻上的电压抖动幅度,来控制PWM的中点值。

在PWM抖动率不变的情况下,改变PWM的中点值。只要保持电压抖动幅度保持稳定,就可以保证PWM产生的电流保持稳定。

PWM抖动率不变,意思上,如果PWM中点值为50%,抖动范围是45~55%,那么如果PWM的中点值为80%时,抖动范围是72~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如果不采用PWM方式调速(稳速),那就是古老的磁带机(哦,错了,磁带机现在也还用,是磁带录放机) ...
谢谢回复,受益匪浅。

原图中的PIC16C620是没有内部AD的。我忘了说了。

我仿的那个图用的单片机是有内部AD的。

我疑惑的是原图如何测速?是通过R21 22两个电阻分压 然后通过外部搭建的AD转换电路,采样么。

并且反电动势 与 电机电流 分时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驱动反馈电路,可以看做两个电流源同时作用在反馈电阻上,一个电流上PWM线性控制的,另外一个是负载线 ...

谢谢您的回复,学到一些东西。

我仿的电路 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不能像 原电路那样实现  负载在一定范围内 PWM自动调节,并且在负载恒定的时候,PWM能够稳定在某个值。

我做的时候,8位PWM周期是255.空载PWM设置成了70.当增大负载,空载电流变大,然后PWM按照下面的公式每200ms计算一次   PWM占空比=刚刚采样的电流*(255/(占空比为255时阻转电流值))

本打算实现不同负载 基本匀速。但是结果却实现了 只要带一点点负载,PWM占空比就会逐渐增大  到255.。。。。。。。

您说的抖动可以在只采样电机电流,不采样速度的情况下,实现一定负载范围基本匀速么? 我没明白具体在单片机上怎么实现?还望明示。多谢了。

网友E:
你的问题是,本来补偿一点就够了的,但是你不知道该补偿多少。因为你没有把负载造成的电压变化和PWM补偿造成的变化区分开来。

我说的抖动,只是其中一种测量方法,具体没有实际实现过,只作为参考。

最简单的,是实际测量,不同的PWM下,不同的转速下,电阻上的电压上多少,做成一个表,然后查表。

如果要通过公式来算,就必须保存几次采样的数据来分析,根据PWM的变化和电压的变化的关系,来控制PWM。

而不是你现在的根据电压的数值,来决定PWM的数值。

网友F:
你看看电机附近有没有光电编码器一样的东西啊。测反向电动势我觉得行不通那得做多大的一个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这些搞懂http://wenku.baidu.com/view/a586e3ee551810a6f5248688.html

我先看看 谢谢。

网友D:
感觉对比下PWM输出波形和反电势波形就能看出来的。
既然两个信号输入到单片机,单片机又不带AD,那只能是脉冲(电平)触发,程序根据返回来的波形比较脉冲宽度时间。
前面怀疑的右下角部分电路,想了想,不是ADC。

网友G:
LZ方便把PDF的原理图上传上来吗???这图看不清晰啊

网友H:
他的运放其实是当比较器用的吧,MCU直接得到转速脉冲

网友I:
朦朦胧胧,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方便把PDF的原理图上传上来吗???这图看不清晰啊

好 明天上传

网友J:
楼主缺乏电机学方面的控制知识,从永磁有刷电机的特性来看,要稳速必须同时作双环控制。

1,必须对电机端电压进行负反馈控制;
2,必须对电机电流进行正反馈控制。

你只考虑了第2点,那么你确实很难确定需要多大的补偿量,但如果你把电压环也加上的话,适当的增益情况下,过量的电流正反馈在电压外环的作用下因为端电压下降而得到抑制。

古老的磁带机的电机,只需要2只晶体管便能完成上面的功能,供电电压波动30%,扭矩变化2倍,转速波动小于3%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缺乏电机学方面的控制知识,从永磁有刷电机的特性来看,要稳速必须同时作双环控制。

1,必须对电机端 ...

您算是把我看透了。哈哈。

确实是 我不知道电流增大以后,该增加多大占空比。导致电机速度一直上升。

我再用AD采集一下电机两端电压,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基本稳定的速度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原理上传 看不清具体用什么器件啊

原理图已经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方便把PDF的原理图上传上来吗???这图看不清晰啊

原理图已经上传

网友K:
楼主,应该是这样的,你按照这样的的思路去尝试做试验吧,如果这个电机没有转速反馈没有编码器等等之类的,那就就是利用反电动势来判断转速的,在pwm关的时候无外加电压,此时电机仍然在运转,会产生反电动势,这个时候采集检测反电动势,计算速度误差然后调整输出下一个占空比。这个方法可以实现你看到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应该是这样的,你按照这样的的思路去尝试做试验吧,如果这个电机没有转速反馈没有编码器等等之类的, ...

谢谢您的回复。

感觉原来的图就是按照 你说的检测反电动势来做的。

网友L(2014-10-19):
是不是通过换向时碳刷的火花干扰来检测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