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协议 可否 远距离通讯

楼主(2014-09-17):
LIN单线协议,三根线(12V电源,地,12V信号),大概挂50个子机,单个主机,主机主动读数据
不知Lin总线可否保证100m的通信,数据量不大

网友A:
建议使用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485

差分会多一条线,成本也会增加

网友A:
485也是串口,然后总线上就一个接口芯片,比起LIN的接口电路,差不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也是串口,然后总线上就一个接口芯片,比起LIN的接口电路,差不了好多

485通讯需要两根线,GND,VCC,这都四根了,线材也得省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5通讯需要两根线,GND,VCC,这都四根了,线材也得省

LIN也要GND VCC,只是通信线多了一根

网友B:
485吧,不要省这个钱

网友C:
一条网线,电源,485就全搞定了,网线能有多贵啊。

网友D:
不建议用LIN,建议用M-BOS或者消防总线。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