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3KHZ正玄波采样计算平均电压

楼主(2014-09-17):
小弟想用PIC18系列单片机(64MHZ)做数据采样 输入信号为3KHZ的正玄波。斩掉负半周期后输入给单片机 用以采样计算波形的平均电压(一共10-14路输入) 。不知道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没人做过吗?  之前采集过50HZ的信号计算电网电压。但是3000HZ 频率有点高啊。 有没有高人有其他的方案

网友A:
感觉路数有点多。

楼主:
路数多可以软件分时来做 ,反正对实时性要求不高 只需要能计算出电压就可以了。就是不确定能否采样出一路

楼主:
版主在吗?有没有好一点的意见

网友B:
我用过的16F的一个片子,最小转换时间大概是1微秒多一点,也就是说最高采样率大概是1MHz,不知你打算在信号的每个周期采集多少次呢?
要得到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楼主:
半个周期采样100次吧 得到有效值

楼主:
版主在吗麻烦帮我看一下

网友C:
为什么不用一个有效值转换的芯片来测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一个有效值转换的芯片来测有效值?

我查查看 ,你有用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查看 ,你有用过吗

AD8436 或者你看看其他的RMS-TO-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8436 或者你看看其他的RMS-TO-DC芯片!

一共14路 用这个不是很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