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DSP28035通讯修改DSP的EEPROM跑入非法中断问题

楼主(2014-09-17):
问题描述:
1,STM32与DSP28035通讯修改DSP的EEPROM 用串口查看STM32数据输出正常
2,DSP接收数据 在多次修改(无规律同一组的)继电器重新吸合,DSP重新初始化运行。但是我在初始化出打断点,CCS没有中断,手动终止。绿色光标停在如下处
3FF8CD 6F00     || SB         0,UNC
3FF8CE FFFF        ITRAP1
3FF8CF FFFF        ITRAP1
3FF8D0 FFFF        ITRAP1
3FF8D1 FFFF        ITRAP1
3,我关闭DSP的看门狗,程序正常。我在接受到对应修改功能码函数开头喂狗,问题依旧。

问题:1,这是由于狗狗引起的程序跑飞吗?2,如何在不关闭狗狗的前提下解决问题
      3,如果我在这一段关闭狗狗,其它地方不关闭狗狗,会对系统产生什么影响
      4,望大虾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DSP也有EEPROM吗?

网友B:
你描述的整体功能没太明白
看门狗不会造成程序跑飞吧   只是周期不喂狗造成复位
复位的现象不知你的板子上有没有 明显的现象看到
只要有一处关闭了看门狗  别的地方别打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也有EEPROM吗?

flash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描述的整体功能没太明白
看门狗不会造成程序跑飞吧   只是周期不喂狗造成复位
复位的现象不知你的板子 ...

我DSP用的定时接受数据,我STM32中6ms发一次按键值10 05 15 00 0F 20,26ms发送一次获取状态值10 04 17 FF 4E。每次我读取数据和修改数据时,这两个功能码一直在发送。现在改为返回监控界面发送 问题没有出现了,不过心里还是没什么底。具体原因没有找出。

网友C:
这个不信打个话就把看门狗的禁掉的吧。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信打个话就把看门狗的禁掉的吧。

狗狗不能禁呀 怕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按照现在改的来做,暂时测试没有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