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MA8451加速度计输出如何变成实际的加速度值呢?(已解决)

楼主:
MMA8451加速度计输出如何变成实际的加速度值呢?例如: 0184-3514 0404,这是采集到的数,用的是14位,2g的量程。。。为什么我采集的数据还有大于4096的呢,,,例如-0824-4820-0410

网友A(2014-09-18):
14位的数最大可以16383的吧,大于4096很正常啊

网友B:
MMA8451Q的数据手册“5.2 8-bit or 14-bit Data”章节第二段话When the full-scale is set to 2g, the measurement range is -2g to +1.99975g, and each count corresponds to 1g/4096 (0.25 mg) at 14-bits resolution.

如果你的结果大于4096就说明大于1g的加速度存在于某个轴上。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后来怎样了?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问此问题解决了吗,如果尚未解决欢迎继续讨论。
由于长时间未回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