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socket编程

楼主(2014-09-17):
用周立功的一个程序,ucos和lwip做了一个web服务器,开始还能正常登陆,现在网页登陆不了,可是ping能ping通,附上WEB处理代码:
static void TaskHttp(void *parg)
{
  int sListen,sAccept;
  struct sockaddr_in ser,cli;
  u32_t iCliLen;

  sListen = socket(PF_INET,SOCK_STREAM,0);

  ser.sin_family = AF_INET;
  ser.sin_port = htons(80);
  ser.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ANY);

  bind(sListen,(const struct sockaddr *)&ser,sizeof(ser));
  listen(sListen,32);
  iCliLen = sizeof(cli);

  while(1)
  {
   sAccept = accept(sListen,(struct sockaddr *)&cli,&iCliLen);

   if (sAccept < 0) {                                                                /* accept 操作有错误            */
       OSTimeDly(100);
       continue;
    }
   if(sAccept == 0)
   {
       close(sAccept);
       OSTimeDly(100);
       continue;
   }

   rhb_httpd_handler(sAccept);
   close(sAccept);
  }
}

是不是listen函数监听的socket太多了啊,请教高手。
刚才又看了一下,telnet服务器的ip地址+80端口不通,可是另外一个板子是好的,可以登陆,可以ping通,可以telnet板子的ip地址+80端口,这个就只能ping通,登陆不了,telnet板子的80端口也不行,该从哪里找原因呢?板子运行了三天左右服务器就无法登陆了,可是还能ping通,有谁对网络编程比较了解的啊,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支持下的了啊,这个对于我来说有点复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