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2576和LM2596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9-17):
以前在用LM2576从12伏降到5伏,最近看见一个样机用的LM2596,都是降到5伏,看了一下手册没有看见什么区别,特向用过的朋友请教。用哪一个更好一点。谢谢。

网友A:
至少开关频率不同

网友B:
因为频率不同所以电感需求不同

网友C:
如果你需要,我这边有实惠点的,可以替换这两颗的,价格有点优势,可以介绍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需要,我这边有实惠点的,可以替换这两颗的,价格有点优势,可以介绍给你 ...

什么芯片呢?

网友E:
差不多吧,

网友F:
两款芯片主要是工作频率不相同,选型时要根据电路的实际设计情况选择合适的器件。

网友G:
还有一个可以做恒流一个只能恒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芯片呢?

QQ281197318,留你的联系方式我

网友H:
什么芯片。

网友I(2020-07-01):
那一款肯定见不得人哈哈,为啥不说出来大家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