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芯片输出200k正弦波一旦连了后面的放大电路就消失了,求解

楼主(2014-09-17):
使用的是XR2206,发出一个200khz左右的正弦波,在没有后面的放大电路的情况下芯片输出正常,但一旦连了后面的放大电路,芯片就没有输出了,求解这是怎么回事。。
我搭了两种放大电路,第一种就是单纯的使用仪表放大器,如图:

第二种是用一个三极管控制一个比较器输出,如图:

这两种电路连到xr2206的输出口之后都导致输出口没有信号了,只有一个大约是3V左右的直流分量。

XR2206是用12V电源供电的,电路图如图:

网友A:
可否试下,XR2206输出后加个运放做跟随做阻抗匹配

网友B:
第一种电路,R1只有100欧?带得动这么重的负载么?
前级本来是单端输出,为何要用仪表放大器?
两支4006不知道干什么用。

网友C:
阻抗匹配是一方面,第二个图Q1没有偏置,三极管可能没有再放大区,也可能失真。第一个图的二极管会不会吧输入信号钳位。

网友D:
AD8221的+IN没有信号输入,只有-IN的单边输入。所以不是差分输入。另外,100Ω的负载是否太大了。
还有,信号FSKout也不是差分输出。

网友E:
二极管一钳位,加上103电容和100R电阻衰减,还能有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