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620 有内部基准电压么

楼主(2014-09-17):
请问PIC18F6620有没有内部基准电压么?有的话该如何设置?现在需要使用A/D转换检测电压值,但是测到的不准确……

网友A:
看资料没有。。。。

楼主:
我也是在资料上没有找到么,但是现在使用A/D转换检测电压值,用的是外部5V基准电压,测到的值每次都不一样,最大能相差到0.5V左右,偏差比较大啊,不知道有没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使用外部参考电压引脚上的外部参考电压

楼主:
我现在用的5V参考电压是AVdd与AVss之间的,意思是我要在VREF+与VREF-之间接一个5V电压使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