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5510dsp的hpi总线驱动问题(硬件)

楼主(2014-09-17):
5510dsp的hpi总线所需驱动电流多大?查了datasheet,也没有看到。

1片SN74LVC16T245能带动8个5510dsp(HPI总线)吗?

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急,在线等。

网友A:
你好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我觉得HPI不可能8组的同时使用啊
某一时刻只能选通一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我觉得HPI不可能8组的同时使用啊
某一时刻只能选通一组吧 ...

是的,那我就不担心了。
谢谢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