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阶段hdmi 输出**图片存放位置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17):
各位好:
本人自己设计的板子,BSP版本:安卓4.2.2,内核版本:3.0.5;
我参考了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8109/version/3。这个英文论坛上的帖子修改uboot hdmi logo输出,现在碰到如下问题:

在uboot运行的时候hdmi无任何输出,对参考文档中下面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 dd the logo bmp file to SD card address 0x600000 and skip the 54 bytes bmp file header.
   1080P HDMI:
sudo dd  of=/dev/sdc bs=1 seek=6291456 skip=54

我们是用emmc启动的,没有sd卡,请问logo_1920x1080_32bpp.bmp这个文件我该放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板子是参考哪块板子设计的?

网友A:
楼主你好,emmc和sd是差不多的,设备名称会不一样,你看一下你的设备是什么名称,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emmc和sd是差不多的,设备名称会不一样,你看一下你的设备是什么名称,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的。 ...

sudo dd  of=/dev/sdc bs=1 seek=6291456 skip=54,如果使用dd这个命令是不是要把板子接到装有linux系统的pc机上,并且设置板子处于烧写状态?如果是那么linux主机是不是也要装驱动的?谢谢!我是参考imx6Q_sabresd那个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udo dd  of=/dev/sdc bs=1 seek=6291456 skip=54,如果使用dd这个命令是不 ...

楼主你好,使用dd命令的话就是将你要烧写的内容直接写到flash上。不需要连接你的板子和PC。只需要将Flash连接到你的电脑中就OK,使用读卡器或者将SD卡直接插到电脑的SD插槽上。然后通过命令写。

网友A:
楼主你好,如何使用dd命令,在我们的user guide的文档中有介绍的,你可以查看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如何使用dd命令,在我们的user guide的文档中有介绍的,你可以查看一下的。 ...

FSL_TICS_Rita 你好,
     我现在在uboot阶段的hdmi显示已经可以显示**了,但是到了启动内核的时候马上hdmi就没有输出了,一直到android动态画面出现才恢复hdmi输出,这是什么原因啊?
     内核的补丁我也打上了,个人的猜测是内核一启动就去复位硬件了导致hdmi没有信号输出。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你好,
     我现在在uboot阶段的hdmi显示已经可以显示**了,但是到了启动内核的时候马 ...

这里你使用默认的代码的话,现象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你好,
     我现在在uboot阶段的hdmi显示已经可以显示**了,但是到了启动内核的时候马 ...

具体的原因,我要帮你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使用默认的代码的话,现象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

你好,打了补丁后,正常情况下,内核启动也是会复位hdmi吗?我的情况应该属于不正常的吧?补丁我是打开补丁文件手动改的,因为我的代码自动打补丁不成功,只能苦逼的一条条代码改,有可能某个地方没改好也说不定,如果是我自己不小心没改对地方,我还是希望能帮我缩小点范围,大概是拿个地方没改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打了补丁后,正常情况下,内核启动也是会复位hdmi吗?我的情况应该属于不正常的吧?补丁我是打开补 ...

明天我帮你看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我帮你看一下哈~~

FSL_TICS_Rita你好
         我的问题看的怎么样了啊,

网友B(2015-03-26):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你好,
     我现在在uboot阶段的hdmi显示已经可以显示**了,但是到了启动内核的时候马 ...

你好
   我现在在uboot阶段的hdmi显示已经可以显示**了,但是到了启动内核的时候马上hdmi就没有输出了,一直到android动态画面出现才恢复hdmi输出,这是什么原因啊?
     内核的补丁我也打上了,个人的猜测是内核一启动就去复位硬件了导致hdmi没有信号输出。谢谢

我也刚刚遇到这个问题 苦思良久不知道什么原因
想请教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你好,
     我现在在uboot阶段的hdmi显示已经可以显示**了,但是到了启动内核的时候马 ...

插上hdmi线  我也是 uboot 可以显示在大屏幕上 ,开机动画的时候就不显示 一直到桌面才显示 ,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2015-07-04):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在uboot阶段的hdmi显示已经可以显示**了,但是到了启动内核的时候马上hdmi就没有输出了 ...

你好,你是如何写进emmc里面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上hdmi线  我也是 uboot 可以显示在大屏幕上 ,开机动画的时候就不显示 一直到桌面才显示 ,请教下这是 ...

兄弟,遇到问题啦,求助啊!万分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兄弟,遇到问题啦,求助啊!万分感激!

在吗?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在uboot阶段的hdmi显示已经可以显示**了,但是到了启动内核的时候马上hdmi就没有输出了 ...

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你好
         我的问题看的怎么样了啊,

在吗?

网友D(2015-08-20):
楼主应该说一下处理方法。大家分享一下。学术在于交流。

网友E(2015-11-06):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是如何写进emmc里面的呢?

你找到如何写入emmc的方式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是如何写进emmc里面的呢?

@Eagle-daoming 你是怎么讲**写入emmc的?找到方法了吗?

网友E:
@qrgccmmtt 楼主怎么讲**写入emmc的能说明一下解决方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