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纳二极管稳压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9-17):
器件MM3Z2V0~MM3Z75
1、  Total power dissipation : max. 300 mW 这个是怎么算的,有没有公式?比如用在3.3V电路中的;
2、
IZ是稳压二极管流过的电流还是所在的电路上流过的电流? ZZ(Max)是假如电路中流过3A电流时最大的电阻吗?

网友A:
1、Iz是测试Vz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也就是测试条件。
2、未见“3A”。

网友B:
同意楼上版主的意见,没有见过3A的稳压齐纳二极管,1.5A的倒是用过

网友C:
根据热阻和结温算

楼主:
3.3V的电压下,3A是流过所用稳压管电路的电流,不是流过稳压管的电流。这个时候的稳压管的功率损耗多少?稳压管的体电阻Zz是多少?

网友D:
IZ是流过齐纳二极管的电流,保证流过的电流达到IZ值不然没有稳压效果。但不能太大,防止击穿。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V的电压下,3A是流过所用稳压管电路的电流,不是流过稳压管的电流。这个时候的稳压管的功率损耗多少?稳 ...

稳压管的功率损耗等于通过稳压管的电流乘稳压管两端电压。
这对任何直流电路中元件都适用,无论是电阻、稳压管、二极管、三极管……。

楼主:
那3.3V的稳压管用于3.3V的电路中,通过稳压管的的电流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3.3V的稳压管用于3.3V的电路中,通过稳压管的的电流是怎么得出来的?

3.3V稳压管不能用于输入电压3.3V电路中,只能用于输入电压高于3.3V的电路。
输入电压高于3.3V,所以必须串联一支电阻。
通过稳压管的电流,是通过该电阻的电流与负载电流之差。负载电流变化,则通过稳压管的电流也会变化,当然,通过串联电阻的电流也变化。

楼主:
那3V的电路上接个3.3V的稳压管直接下地,电路闭环电流3A,这个时候稳压管的的电流是多少?这个时候稳压管不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