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Y8CMBR2010,手指缓慢靠近按键无响应

楼主(2014-09-17):
用CY8CMBR2010做了个触摸按键,按键15mm,加了弹簧,上面覆盖10mm玻璃,正常使用各个按键均好。但是,当手指非常缓慢靠近按键时,按键无响应,手指移开有时过一会能恢复,有时彻底不能恢复,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手指缓慢接近无响应   是因为基线会更新     解决方法可以降低扫描速率  增加基线更新阈值    做按键就最低的扫描速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