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大家更喜欢CMOS接口还是LVDS接口

楼主(2014-09-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图像芯片,输出数据速率大概是220Mbits/S,输出一般直接接FPGA。请教大家,下面哪种方式会比较好:1. CMOS电平,2路输出,每路110Mbits/S;
2. CMOS电平,4路输出,每路55Mbits/S;
3. CMOS电平,8路输出,每路28Mbits/S,封装引脚有些紧张;
4. LVDS,2路输出,每路110Mbits/S;

请大家多考虑一下易用性和可靠性方面,很多客户技术实力不是很强。

谢谢。

网友A:
最好还是使用LVDS接口吧,高速差分接口,信号质量应该比CMOS的好

网友B(2014-10-24):
高速用lvds 低速用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