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个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9-17):
求maychang大哥

网友A:
三阶多路反馈低通滤波器。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分析啊

网友B:
第一级低通滤波;
后面2级,二阶低通滤波,看模拟电路的书,这二阶低通滤波电路和书上的一模一样;
加起来就是三阶;

根据,虚短,虚断,可以看出:输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