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不能加载

楼主(2014-09-17):
以前用6713和xilinx spartan3a画了块板子,现在把spartan3a换成了spartan6,flash就不能加载了,请问大侠们,这可能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不能加载flash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FPGA运行不正常的原因吧
你是重新设计的原理图还是直接将spartan3换成了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加载flash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FPGA运行不正常的原因吧
你是重新设计的原理图还是直接将spartan3换成了 ...

重新设计的,个人认为是复位时序的原因,由于spartan6上电加载时间太长,dsp加载时fpga还在不定态导致的,把fpga的done信号引到了dsp的复位端,当fpga加载完后再给dsp复位,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B:
可能是加载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