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找的状态机按键消抖,感觉不太好

楼主(2014-09-17):
我改了一下。不尽人意,感觉有点啰嗦。。。。。。大家说说怎么改改好

网友A:
根据需要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需要改啊

都说中断越短越好。在定时器中断中用状态机进行消抖代码量还是太大。怎么处理按键抖动比较好?

网友B:
这个代码看起来不是很多呀

网友C:
定时检测按键脚的状态

网友D:
我就隔32ms扫描一次,简单可靠,还可以多次扫到的键进行比较抗干扰。

网友E:
1、你整个扫描按键部分都放进中断了,会不会造成其他中断延时。
2、10ms有点短,建议加长些

个人做法,主程序扫描按键消抖,起定时器切换状态。缺点就是到处扫描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