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tib编译出错:Badexit status from /home/sai/ltib/tmp/rpm-tmp(已解决)

楼主(2014-09-17):
工作环境:virtualbox虚拟Ubuntu 9.04
SDK:L3.0.35_4.1.0_130816_source
编译过程:严格按照Setting_Up_LTIB_host和i.MX_6Dual6Quad_SABRE-SD_Linux_User's_Guide说明的步骤进行,第一次编译的时候错误如下: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directory build, no prebuilt rpm,

Cowardly refusing to clobber exist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Remove this by 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rebuild this package from scratch
于是按照错误的提示把flex-2.5.37文件夹删除重新编译还是出错。第二次的错误比较多不方便贴上来,等下看能否用附件提交,log的最后部分如下: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missing: line 52: makeinfo: command not found
WARNING: `makeinfo' is missing on your system.  You should only need it if
         you modified a `.texi' or `.texinfo' file, or any other file
         indirectly affecting the aspect of the manual.  The spurious
         call might also be the consequence of using a buggy `make' (AIX,
         DU, IRIX).  You might want to install the `Texinfo' package or
         the `GNU make' package.  Grab either from any GNU archive site.
TEXINPUTS=".:$TEXINPUTS" \
        MAKEINFO='/bin/bash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missing --run makeinfo   -I .' \
        texi2dvi --pdf --batch flex.texi
/bin/bash: texi2dvi: command not found
make[2]: *** [flex.pdf] Error 127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doc'
make[1]: *** [inst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flex-2.5.37'
make: *** [install]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sai/ltib/tmp/rpm-tmp.35129 (%install)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sai/ltib/tmp/rpm-tmp.35129 (%install)
Build time for flex: 24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flex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Wed Sep 17 22:22:14 2014
Ended:   Wed Sep 17 22:22:39 2014
Elapsed: 25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开始我以为是缺少makeinfo和texi2dvi的问题,但是问了另外一个已经编译成功的同事,他的虚拟机上也没有这两个文件。
看到论坛里很多初学者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都是提问了没有公布解决办法。这个问题搞了很多天了,很无奈,很打击,希望得到专家的解答。
另外问一个问题,其他同事已经编译安装好的sdk,如果我要直接拷过来用,要拷贝哪些文件夹?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根据提示去做,手动删除,然后编译。或者把已经创建的内容都删掉,也就是删除opt/freescale和ltib内容,重新编译。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L3.0.35_4.1.0_130816_source版本的BSP的编译,你可以参考本论坛中我们工程师整理的帖子:i.MX6 Ubuntu12.04上编译LTIB。

楼主:
rita君,很感谢你的帮助,虽然我是通过改用vmware虚拟机重新编译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是很感激你,我也是看到你在这个论坛的热情帮忙才来这里注册的,希望以后能得到你的多多指点。

楼主:
分数不够,无法结贴,赞够了再来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rita君,很感谢你的帮助,虽然我是通过改用vmware虚拟机重新编译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是很感激你,我也是看到 ...

那 你在纯linux 系统下编译成功过吗??我之前也是只能在虚拟机上编译成功,纯linux死活过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君,很感谢你的帮助,虽然我是通过改用vmware虚拟机重新编译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是很感激你,我也是看到 ...

大家一起学习啊,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数不够,无法结贴,赞够了再来结。

好的,非常感谢楼主热心帮忙结帖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 你在纯linux 系统下编译成功过吗??我之前也是只能在虚拟机上编译成功,纯linux死活过不去~~ ...

你好,纯Linux环境下也是同样可以编译成功的。我这边都有试过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主你好,问题解决记得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C(2014-12-28):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根据提示去做,手动删除,然后编译。或者把已经创建的内容都删掉,也就是删除opt/freescal ...

如果要重新编译,是需要删除opt/freescale 和ltib两个文件夹中的内容吗

网友D(2015-08-26):
/bin/bash: texi2dvi: command not found

log里面......就是因为这个才出错的......
我只能说,你同事是个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