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环控制中电压环的输出怎么转换成电流环的输入参考?

楼主(2014-09-17):
双极性单相正弦波逆变器,电感电流内环+电压环控制,dsp主控
数字环路控制中电压环的输出怎么转换成电流环的输入参考
比如电压环的输出作为电流环的输入基准,在数值关系上该如何求解?(线性关系或者需要满足什么方程)
还是直接可以作为参考电压
G4电感G5是滤波器

网友A:
有专用的转换芯片,去ADI的官网看。

楼主:
多谢回答
忘记说了, 我用DSP做的数字控制,电感电流内环,暂时不用这类ADI转换芯片,只考虑dsp的软件算法实现。

问题的关键就具体如何建模,是假如电压误差是E,  pi控制器为G(s), 输出的E*G(s)是否直接作为电流环的电流参考值,

如果是,pI的参数如何设计,是如同设计一般的PI控制器,
如果不是, 那么是否还是需要在PI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系数(或者环节)再折算到一个PI里?

如果上述表达很难理解,那么简要的说我想问电压误差和电流环的参考电流输入之间有什么联系?

楼主:
请参考1楼更新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