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2串口接收到的大型数组 如何进行保存

楼主(2014-09-18):
我用MSP430F1232串口通讯  分别接收到三组134字节的数组  如何进行保存  存到哪里啊?   MSP430F1232 的RAM只有256byte  发送128个字节  接收134个字节 如何做到?

网友A:
如果接收数据的速度不是太快,可以存放在flash中

网友B:
看其内部的Flash空间的吧

楼主:
Flash空间可以存两个 1000到10FF  256个 也存不下三个啊 另一个存哪里  另外发送和接收数组定义在RAM中太大了设置不了啊 有什么办法啊?

网友C:
这种情况,只能想办法把数据存到flash中,你可以在RAM中定义一个合适的接收数组,然后一边在中断里面接收数据到这个数组,一边把这个数组里面的数据存到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