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各位大哥,求教如何设置28335的ADC采样频率

楼主(2014-09-18):
1.28335的ADC中有好多寄存器,不知道如何设置才能得到最后的采样频率;
   如有 ACQ_PS 、ADCCLKPS、CPS
2.还有,成功设置后,实际采样时能不能达到我们设置要求的采样频率
感谢!!

楼主:
不要沉啊,木有人知道么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呀

看了啊,不知道如何设置,有好多寄存器的,好像是配合起来设置的,不太会。。。

网友A:
百度搜28335头文件或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28335头文件或例程。

都试过啦,大哥。没有一个能把采样频率解释清楚的

网友A:
你把例程对照手册看看是怎么配置的,例程里都是用寄存器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例程对照手册看看是怎么配置的,例程里都是用寄存器配置的。

大哥,我要会的话就不用来这里问了,你就不能帮我查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例程对照手册看看是怎么配置的,例程里都是用寄存器配置的。

主要是这个图来配置,帮我看看。。。

楼主:
失望。。。。就没人知道 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zhangmangui

你这种@我看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这个图来配置,帮我看看。。。

XCLKIN是外部输入时钟   首先你需要设置系统PLL   如果外面晶振是30M
那就先是10倍频   然后2分配   产生高速外设时钟  也就是HSPCLK
接下来就是你说的寄存器详细配置了ACQ_PS 、ADCCLKPS、CPS
这个只是配置了ADC这个外设的工作时钟   你想要的采样频率还与触发频率有关
也就是你多长时间让ADC转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XCLKIN是外部输入时钟   首先你需要设置系统PLL   如果外面晶振是30M
那就先是10倍频   然后2分配   产生 ...

呵呵,谢谢。上面的设置是设置了ADC的工作时钟+转换时钟;
1.工作时钟是最终得到的ADCCLK;转换速率通过ACQ_PS来设置,那采样速率是哪个?下面28335的,它的标题是设置sample rate :

2.那请问你说的触发频率怎么设置?也是通过软件么?

网友D:
片上AD没搞过,只搞过外围AD,有时间再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片上AD没搞过,只搞过外围AD,有时间再来看看。

外围的AD采样频率是软件设置的么?

网友D:
设置总线的同步时钟呗。我这样理解的,不是很懂,当时搞的是115K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谢谢。上面的设置是设置了ADC的工作时钟+转换时钟;
1.工作时钟是最终得到的ADCCLK;转换速率通过A ...

也就是你配置好ADC之后    肯定是需要使能ADC开始转换
方法很多  可以是PWM触发   软件触发  也可以通过定时器周期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总线的同步时钟呗。我这样理解的,不是很懂,当时搞的是115K的。。。

貌似官方说28335片内AD最高能达到12.5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你配置好ADC之后    肯定是需要使能ADC开始转换
方法很多  可以是PWM触发   软件触发  也可以通过 ...

呵呵,那你说的触发频率如何设置呢?
PS:我程序使能AD采集数据,在中断程序里采集并转换为数字量,并判断点数是否达到1024个  达到就在主函数里处理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貌似官方说28335片内AD最高能达到12.5mhz

我是片外,必须根据外部芯片来配置时钟,一般AD太快的话,MCU的处理能力也要提升吧。。。。。频率高了,精度不一定是最好的。。。这么多数据,看晕掉了,哈哈。

网友E(2014-12-12):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你配置好ADC之后    肯定是需要使能ADC开始转换
方法很多  可以是PWM触发   软件触发  也可以通过 ...

我最近做ADC也对采样频率不理解,个人对《手把手教你DSP》这本书里的说法还是比较认可,如图1.但是对官方的例子里一段代码和解释确不理解,如图2.麻烦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做ADC也对采样频率不理解,个人对《手把手教你DSP》这本书里的说法还是比较认可,如图1.但是对官方 ...

采样率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触发ADC开始转换
关心的是你连续转换   多长时间转换一次    也就是你图中红色标记的意思

网友F:
ACQ_PS->为采样窗口大小,越大值越准确,但是速度越慢。
ADCCLKPS->ADC针对高速外设时钟的分频。
CPS->高速外设时钟是否进行二分频。
DSP的采样设置好之后是可以达到我们设置要求的采样时间的,但是在设计的时候还是要留有一定的预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采样率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触发ADC开始转换
关心的是你连续转换   多长时间转换一次    也就是你 ...

那图2中,那段关于采样率的代码怎么解释呢,感觉那是对采样窗口的解释而不是采样率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你说的触发频率如何设置呢?
PS:我程序使能AD采集数据,在中断程序里采集并转换为数字量,并判断 ...

你是使用的自动采样吗?如果不是,你中断执行的时间是多少?如果你中断时间是1s那就是1HZ。

网友G:
哥告诉你吧,其实ADC的始终就像水龙头,是从水站分过来的。
1、在这同理,PLL出来的时钟也就是系统时钟,ADC又是从属于高速外设,这里高速外设共享时钟,也就是所有高速外设时钟从此分频而来,因此需要配置高速外设时钟分频寄存器;
2、分完之后开始ADC分频,大多数时钟是不会满频跑的;
3、AD本身还自带一个分频,也就是说ADCLK本身还有多种选择;
这样以来你该明白了,系统时钟/(高速外设分频+1)/(ADC分频+1)/(AD本身频率选择+1)  就得到了采样时钟频率,然后加上S/H时间  你就得到了转换周期,记住额,转换周期跟采样周期不一样

网友C(2016-07-14):
@zhangmangui
老师能解释下,为什么我用例程采样10KHZ的正弦波,采样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