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俩个stm32之间串口通讯需要加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4-09-18):
如题,2个STM32之间要进行串口通讯,还需要上啦电阻吗

网友A:
上(下)下电阻是用来避免悬空或末配置时IO状态不确实这种情况的。
如果你的电路连接不会断开,或不会存在某个时间IO处于末定义状态,就可以不接。
或不接你的电路或程序也能处理。

网友B:
不需要的。彼此一家,电平识别水平一致。

网友C:
可以不接;
但是最好加上拉电阻,口线上串电阻;
不知道你的引线长度多长,工作环境是否恶劣;

网友D:
都是2个STM32了,TTL电平的话,线一定不能长的!如果要长线,就用MAX232转接。
短线的话,没必要加电阻。

楼主:
stm32和一个串口模块 模块的RX, TX电压是5v

网友E:
我觉得还是加上的好,避免不定状态,防止干扰。

网友F:
聪明的做法是在板上预留上拉电阻的位置,先不焊。环境恶劣到出问题了再焊。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m32和一个串口模块 模块的RX, TX电压是5v

STM32的usart_rx对应的GPIO如果是5V容忍,可以直接接。

但是usart_tx不能输出5v,需要外加器件抬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的usart_rx对应的GPIO如果是5V容忍,可以直接接。

但是usart_tx不能输出5v,需要外加器件抬高电平 ...

谢谢,如果管脚设置浮空输入就必须加上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接;
但是最好加上拉电阻,口线上串电阻;
不知道你的引线长度多长,工作环境是否恶劣; ...

谢谢,假如我STM32和另外一个模块串口通讯,但是模块串口电平是5v的,
我需要在加上拉电阻吗。输入我加了,但输出是否要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假如我STM32和另外一个模块串口通讯,但是模块串口电平是5v的,
我需要在加上拉电阻吗。输入我加了 ...

5V的话,至少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的话,至少串电阻;

STM32我接的是能容忍5V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M32我接的是能容忍5V

能容5V,最好也接,养成良好的习惯;

网友H:
加下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