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继电器控制交流电磁阀关断时出现上位机死机,单片机复位

楼主:
2014.9.18

      框图图中所示为供电方式,通过低边驱动开关驱动继电器关断闭合,从而实现交流电磁阀的控制,和坛子中有人问的一样的,继电器关断的瞬间会导致单片机复位,我尝试了用下面的增加RC吸收电路试验过,问题依旧出现,目前可以排除因布线造成强弱电串扰原因;
       看了坛子里面有关于RC电路放在①处还是②处的讨论,但是还有几点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 RC该如何选择其参数,身边的元器件有限,采用了50欧/10W,2.2nF的高压电容,实验接入图中②处结果波形有改善,但还是会出现单片机复位的问题;
  • 继电器关断瞬间,交流电是通过继电器内部的触点导致24V电源产生干扰么,还是直接影响到关断时刻导致220V电源波动,导致开关电源的输出24V受到干扰?
     测得继电器关断瞬间24V电源(红色)和低边边驱动(蓝色)的波形如下:

2014.9.19日

驱动芯片的8路输出

八根低边开关的布线

实际驱动的继电器,上面黄色和绿色是220V交流输出,下面红色和黑色是220V交流电输入,蓝色接的就是低边的8根驱动信号线,另一端接的是24V
大家怀疑是PCB布线问题,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反复试验,觉得还是继电器内部线圈端受到触点断开瞬间火花的影响导致的
可以排除强弱电布线的干扰,实际试验过将强弱电分开测试过,

网友A(2014-09-18):
试一试:
开关电源到DCDC间的24V、GND 均(两条线都要) 串入33uH电感,然后并100uF电容,或者串在DCDC到MCU之间,看效果如何。如果效果不佳,暂时不要撤销,将MCU用铁皮壳两面都罩起来,接地,再看效果。还不行,查进入MCU的IO PCB走线,所有长度超过7cm的串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
开关电源到DCDC间的24V、GND 均(两条线都要) 串入33uH电感,然后并100uF电容,或者串在DCDC到M ...

  实际的原因应该是继电器的触头上的交流电断开的瞬间影响了继电器线圈上的电压导致电压波动,从而影响到DCDC芯片5V电压的输出,导致单片机复位,那怎么样能减小继电器触头断开时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的原因应该是继电器的触头上的交流电断开的瞬间影响了继电器线圈上的电压导致电压波动,从而影响到 ...

继电器触点并联X电容或高压CBB电容吸收;
触点输出线改用屏蔽线;
把继电器用铁皮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并联X电容或高压CBB电容吸收;
触点输出线改用屏蔽线;
把继电器用铁皮包起来; ...

谢谢!是在图中的1处加吧!试了下没什么效果!
基本上确定是继电器原因,我下午使用一个固态继电器,就不会出线单片机复位的现象

网友B:
在控制板到继电器线圈的线路,以及继电器触点到电磁阀的线路过长的情况下,RC的吸收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
一般是采用光耦隔离。。

话说,驱动交流电磁阀,干嘛不用交流可控硅啊? 至少没了继电器线圈带来的问题。
哦,还不能确定是继电器线圈还是电磁阀引起的。
可以在继电器和控制板之间加一级光耦,电源隔离开,就知道到底是哪个引起的。。

网友C:
RC电路,改成RCD吸收电路看看;
用示波器看下,干扰源从哪里过来的;
好的开关电源,内部输入都有共模电感啥的;

网友D:
RC电路放在①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电路,改成RCD吸收电路看看;
用示波器看下,干扰源从哪里过来的;
好的开关电源,内部输入都有 ...

能改成RCD么,对于二极管的方向怎么放置合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改成RCD么,对于二极管的方向怎么放置合适啊

和反向续流的方向一样;

网友D:
RC电路应放在①处,如果有两个接点,那两个接点处各放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反向续流的方向一样;

触点接的是交流信号,没有方向的

网友E:
明显是布线的问题,布线不科学,严重的可能是原理图也有问题。
这个,要看PCB图的。

网友F:
什么叫有的放矢,当你把干扰系统框图描述出来,就有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布线的问题,布线不科学,严重的可能是原理图也有问题。
这个,要看PCB图的。 ...

PCB中只有8根低边开关驱动线,线圈的24V直接从开关电源取电,交流电不走PCB

网友E:
引用 楼主:
PCB中只有8根低边开关驱动线,线圈的24V直接从开关电源取电,交流电不走PCB ...

CPU死机复位,当然得检查CPU这一边的电路原理图和走线。
怪不得你还没有解决,你的方向就是错的。
就好比人生病,自身抵抗力是基础,外部环境只是诱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U死机复位,当然得检查CPU这一边的电路原理图和走线。
怪不得你还没有解决,你的方向就是错的。
就好比 ...

我可以用一个比喻形容我们俩的观点:
一个人拿着**对着另外一个射击,这个被射击的人如果抵抗力好(也就抗干扰能力),用身体去挡子弹,可以承受一颗子弹的冲击,不受损伤,但是经过多次,肯定还会对自身有影响,你说的就是这样的,而另一个被射击的人,当子弹飞来的时候,选择躲开(滤除干扰),也就是要将危险解决掉,不对自身有影响,问题一定得找到源头,如果干扰解决不了,才会退而一步,选择抵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用一个比喻形容我们俩的观点:
一个人拿着**对着另外一个射击,这个被射击的人如果抵抗力好(也就 ...

干扰无处不在,你的方向就是错的,你的继电器触点抗干扰处理有什么用?
旁边别人设备的继电器干扰怎么办?你免费给别人的设备处理一下?
而且,你费了很大力气还是没有找到干扰源,说明干扰只是常规干扰。
是你的CPU板子设计有问题。
不是我吹牛,这种问题我见多了,顺利的话几分钟就解决,麻烦的概率很低的才费时间。

网友E:
抵抗强,子弹一样打死你,这不是干扰,是破坏,你给5V的MCU加220V交流,必坏,不是这么比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扰无处不在,你的方向就是错的,你的继电器触点抗干扰处理有什么用?
旁边别人设备的继电器干扰怎么办 ...

您说的也有道理!我再看看,PCB重新设计目前肯定行不通了,只能找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抵抗强,子弹一样打死你,这不是干扰,是破坏,你给5V的MCU加220V交流,必坏,不是这么比喻的。 ...

你理解错了我意思!我是觉得如果能够消除干扰或者减弱干扰,相对于增强自身的抗干扰能力要好一点,一种问题,两个解决方法,能力强,直接面对,硬冲过去,也没什么问题,能力弱,消除危险,再过去

网友G:
原理图基本正确,RC电路放在(1)处。电路设计有几点考虑不周,1.干扰源是电磁阀,所以电磁阀两端要加上吸收电路,减少干扰。2.继电器打开和关断的时间无法实现过零点电压切换(固态继电器可以很容易实现,所以换固态继电器没干扰),容易造成干扰,也容易烧蚀触电,这就是RC放在(1)的原因,但是RC选值很重要。3.单片机是被干扰的,电源输入端一定要加滤波电路,才能避免复位。

网友H:
这个还真就是强弱电串扰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真就是强弱电串扰造成的。

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网友A:
并联在2处,减小R1阻值比如22R 2W,改C1容值到1uF 2KV的CBB电容甚至更大的容量。
如果能改板:加一级光耦隔离。另,U28输出直接驱动继电器?似乎在PCB上走线超过10cm,过长,U28的Vcc引脚焊粒104到地,越近越短越好。
布线上220Vac和24Vdc在一个线槽内不可取,想办法分离开,或者24Vdc部分线路改用屏蔽线。
建议继电器24V侧并联二极管改为1N4148或1N5819。
现在的样子需要多管齐下,一两个措施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网友F:
50欧/10W,2.2nF的高压电容,实验接入图中②处结果波形有改善,但还是会出现单片机复位的问题

作为解决途径之一,上述实验已经指明了方向,只是2.2nF明显太小

网友E:
如果LZ不增强MCU板子的抗干扰能力,一切企图都是徒劳的。
明显MCU板子本身性能太差了。
你把本机的干扰源消除了干扰,你还能处理同一个市电上别人的机器吗?

网友I:
首先要确定,是24V继电器线圈的影响,还是电磁阀的影响?不接电磁阀是否也复位?
不隔离驱动继电器,继电器本身也会带来干扰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你把电磁阀换成阻性负载,试试肯定能好得多。

网友J:
mark,以后遇到了再来复习

网友K(2015-09-08):
我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用一个比喻形容我们俩的观点:
一个人拿着**对着另外一个射击,这个被射击的人如果抵抗力好(也就 ...

别跟这种装逼犯较劲好不

网友M:
电磁阀线圈。

谢谢大家!

应该用RCD吸收。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M:
如果24V继电器的线圈。

谢谢大家!

是24V经过一个二极管给线圈的话。

如果能解决你的MCU复位问题。

那么就可以证明是24V继电器的问题。

未必是24V继电器的干扰。

而是单片机的BOD动作了。

毕竟继电器关断的时候。

通过二极管给24V充电导致5V的LDO电压升高。

从而触发了BOD的动作。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N(2017-05-04):
我最近碰到一个wifi插座 也有同样的问题,  插座带载的时候,一切换开关,发现DC-DC 的3.3v 电源波动得很严重, 直接把wifi 模块搞死机了~~~

网友O:
这个要慢慢排查呀

网友P: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