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似乎有很多人遇到过的一个奇怪的jlink bug

楼主(2014-09-18):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用Jlink V8调试FX3(arm926内核)的程序的时候我发现
我创建一个函数后再在main()函数中去调用的时候,如果这个自定义函数是带uint8_t参数,并且参数大于128,单步运行的时候执行到那里jlink必死。
然后我用反汇编看了下,发现每次都是在strb指令处死掉的。
具体如下:
test_function(uint8_t test_uchar)
{
    ;
}
main
{
...
    test_function(0xc8);
...
}

反汇编:
                   test_function(0xc8);
                   mov r0,#200;0xc8
                   bl 0x400033c4<test_function>

0x400033c4:push {r11};
                   add r11 sp,#0;
                   sub sp,sp,#12;
                   mov r3 r0;
                   strb r3,[r11,#5];  执行这里调试器就无响应了

网友A:
不一定是JLINK的问题,也许是产生了异常。。。

网友A:
有可能是栈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A:
好像跟传入的值没有关系的吧,应该总是会产生异常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