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不能485通信

楼主(2014-09-18):
用双龙的ISP下载器供电  写简单的485通信程序  能和上位机通信    其实板子是通过阻容降压供电的  单片机供电也是5V   为什么就不能通信了

网友A:
没说明白

网友B:
电脑ISP供电可以通信,阻容降压供电不能通信?

这样供电肯定很大干扰,还是测测波形...

网友C:
看不太明白 啊

网友D:
编程器供电就能正常工作。 那大体可以排除软件的问题,而应该重点放在你的降压稳压电路,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电压波形;
MEGA8 有比较稳定的掉电复位监测,可以看一下复位脚波形,有没有意外复位的情形。

网友E(2014-12-14):
我自己画的PCB板子做一个两个单片机485通信。用的是MAX487芯片,MCU用的是ATMEGA16,我把MAX487的R0 和DI 分别接到了单片机的RXD和TXD上。RE和DE接到一起用单片机的PC6来控制,高电平时候发送数据,低电平时候接收数据,进行通信,不知道为什么,我发送的代码是0X01,0X02,0X03的时候接收到的数据是一直是0XFC。我自己画的板子上还有232通信,通过232通信我确实看到的数据发送出来是0X01,0X02,0X03,兄弟们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E:
怎么没有人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F:
不是软件就是硬件问题,自己一个个排除好了

网友E:
呵呵,正因为找不到原因才问的?懂得兄弟给点建议

网友E:
兄弟谁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网友G:
不上图谁能看明白你的东西结构?猜?

网友H:
如果与上位机通信正常而两个单片机之间通信不正常,应该是程序的问题,确定接收的单片机是否在485接收状态(PC6为低)
485编程,默认要在接收状态,只有在发送数据时才能设置为发送状态,多主机情况还要确保总线上只有一个在发送,其他的都只能在接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