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高通得不到正确波形?

楼主(2014-09-18):
高通得不到正确波形?

网友A:
公式一样,系数不一样罢了~

楼主:
低通系数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FDATOOL生成高通和带通滤波器的系数代入程序后却得不到正确结果,是怎么回事?低通的可以得到正确的 ...

只能说是系数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FDATOOL生成的系数,操作步骤都没有错,再说用那个生成系数方法很简单的,应该不会错。
现在我发现 ...

可能是你的系数的数据类型问题,仔细看看!

网友B:
去除直流分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系数的数据类型问题,仔细看看!

但是低通的正确

网友C:
ADC多少位的?

网友D:
网上找些FIR高通   低通的论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