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电路如何放大电压的?

楼主:
运放是CA3140,搞不懂电容C7是起什么作用,做积分器吗?

网友A(2014-09-18):
可以认为是一阶低通滤波。

网友B:
运放 I/V 变换。 没学过?
起主要作用的是Rz。
R1 C7 做积分,平滑剧烈的变动。
R4 用途不明。。

C3 让人看了很怀疑电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 I/V 变换。 没学过?
起主要作用的是Rz。
R1 C7 做积分,平滑剧烈的变动。

C3另外一端应该是接正电源的。
运放 I/V 变换确实没怎么学过,I/V变换用电阻就可以了,为什么还用运放呢,有这方面资料吗?

网友B:
是啊,没错滴。一般来说,I/V变换用电阻就可以了。比如电流环····(嗯,想起那天把电压当功率算了,喝酒就蒙圈)
可是电流很小的情况下,为了得到足够的电压幅值,就需要比较大的阻值了,会导致输出阻抗变高,结果为了适应后级电路,你还得加个缓冲器···直接用运放做I/V变换,一举两得。。
拿你顶楼的图来说,如果只用电阻,RZ的一端要接地,这部分电路的输出阻抗体现在硅光电池与RZ的节点上, 2.2MEG欧;如果用运放做 I/V 变换,输出阻抗体现在运放的输出上,<100欧。
资料你搜下啊,或者自己分析下,把你顶楼的电路除了运放、RZ、硅光电池留下,其它都去掉。。哦,电源不算。运放的虚短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没错滴。一般来说,I/V变换用电阻就可以了。比如电流环····(嗯,想起那天把电压当功率算了,喝 ...

感谢写了这么多,我还是忽略了输出阻抗的问题,只是从欧姆定律角度理解了,没考虑实际还要接后级电路(没有实际做过东西)。

网友B:
那个,是俺自己想的。不知道还有啥因素。。。等老师们回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运放 I/V 变换。 没学过?
起主要作用的是Rz。
R1 C7 做积分,平滑剧烈的变动。

是的,那个C3的位置是放得让人有点蛋疼。

网友D:
流压转换最简单,然后放大电压信号,光电池速度慢,用个普通运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