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手机电池充电

楼主(2014-09-18):
手机电池充电的充电电流大小是手机内部的管理IC控制的?还是外面的充电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限制?
比如我有两个充电电源,一个输出1A,一个输出0.5A,那么对同一个手机充电,1A的充电快是不是说明充电电源的输出电流决定了充电速度。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手机内部的管理IC应该是按照一定的充电电流充电(1C、0.5C、0.2C)的吧。

网友A:
手机电池充电的充电电流大小是手机内部的管理IC控制的,但如果外面的充电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小于手机内部的管理IC控制的允许电流,则充电电流大小受外面的充电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限制。

网友B:
楼上的完全正解,假如手机内部限流1A,就算你拿个10A的充电器,也只能以1A的电流充电

网友C:
但是如果你手机最大可以1A 充电  外部充电器 最多0.5A
那么好点的手机充电 电流都是这样的 0.2A 0.4A 隔5秒 加0.2A 充 同时判断输入电压 如果 电压跌落 那就充电电流返回前一档不加了,维持在这个点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