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V转-5V的芯片

楼主(2014-09-18):
有哪位高手介绍款+5V转-5V的芯片啊,目前我用的是LT1611CS5,此芯片是商业级的,需要一款工业级的芯片,输出电流>100mA,输出电压纹波<20mV。另有一款MAX889TESA,按照datasheet中的参考电路搭建电路,发现工作不正常,输出电压不对,输入端也收到了影响,出现周期为4ms的波动,哪位大侠用过还请给予指点一二啊。

网友A:
输出纹波<20mV,这个一般的电荷泵都无法满足啊
楼主可以看下SGM3204:

网友A:
SGM3204 输出纹波典型值是30m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GM3204 输出纹波典型值是30mV:

好东西啊,不错;
价格大概多少啊

网友C:
我记得电荷泵的转换器有内部带稳压的芯片来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啊,不错;
价格大概多少啊

散买的价格不到1.5RMB,具体批量价格要看订单量,弹性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散买的价格不到1.5RMB,具体批量价格要看订单量,弹性比较大

:)
那不错,纹波也能接收;
昨天看了下,3个电容全用10uF,纹波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不错,纹波也能接收;
昨天看了下,3个电容全用10uF,纹波还是比较小的;
...

要不给您寄10颗备用,站内给我下邮寄地址。
电容用陶瓷贴片电容,最好低ESR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出纹波

不错 嘿嘿

网友E(2017-09-07):
我用1611,输出纹波怎都>40mv

网友F:
很多buck芯片都可以

网友G(2017-11-03):
引用 网友A:
要不给您寄10颗备用,站内给我下邮寄地址。
电容用陶瓷贴片电容,最好低ESR的 ...

我用的SGM3204,后端接正负5V的运放,不知道怎么回事,上电的时候总是烧掉运放,难道买的假的?运放电流应该达不到200mA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SGM3204,后端接正负5V的运放,不知道怎么回事,上电的时候总是烧掉运放,难道买的假的?运放电流 ...

你是不是5V的运放电源用了+/-5V?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是不是5V的运放电源用了+/-5V?

不是,正负5V的电源。之前用78L05和79L05搭的不行。12V输入,输出正负5V不行。有两个正负5V的运放,接上LMC6041电源就短路,不管单独接还是都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是,正负5V的电源。之前用78L05和79L05搭的不行。12V输入,输出正负5V不行。有两个正负5V的运放,接上LM ...

从哪里弄的SGM3204?网上基本就没有真货!
先断开,看-5V的驱动能力是否正确,可以用电阻直接对地测试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弄的SGM3204?网上基本就没有真货!
先断开,看-5V的驱动能力是否正确,可以用电阻直接对地测试看 ...

明白了,谢谢,不是在网上买的,找贸易商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弄的SGM3204?网上基本就没有真货!
先断开,看-5V的驱动能力是否正确,可以用电阻直接对地测试看 ...

刚看了下SGM3204的手册,发现输入+5V,输出-5V的情况下,电流没有多少啊?
负载我接了27欧姆的电阻,电流理论在185mA,实际只有140mA,电压降到了-4.3V。

网友G:
我发现这些+5V转-5V的电荷泵,手册上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根本做不到-5V输出有几十mA电流呢?
像上边的SGM3204,还有NJU7760A。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这些+5V转-5V的电荷泵,手册上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根本做不到-5V输出有几十mA电流呢?
像上边的SGM3204 ...

电荷泵都这特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荷泵都这特性!

以前不知道啊,也没用过

网友I:
电荷泵其实也算是开关电源,纹波多少肯定会有一些,然后电流也不会很大

网友J:
我以前使用的都是LM2662芯片,一直使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