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KL25的有串口接收中断向量吗?用的是IAR编译环境。

楼主(2014-09-18):
(无正文)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哪家的例程?
如果是飞思卡尔提供的KL25_SC里的程序,那么在C:\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10\klxx-sc-baremetal\src\cpu\vectors.h里就有中断向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哪家的例程?
如果是飞思卡尔提供的KL25_SC里的程序,那么在C:\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1 ...

网上找的,麻烦你提供个链接给我哦?
我找了好多个版本,貌似都是在主函数里轮询检测有无串口数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找的,麻烦你提供个链接给我哦?
我找了好多个版本,貌似都是在主函数里轮询检测有无串口数据的
...

2楼提到的KL25_SC里的程序的确是查询法收发的,如果你要用中断方式得自己修改。
飞思卡尔官网的 KL2x: Kinetis KL2x USB MCU 软件与工具页面 另外还有一个Kinetis L系列的串口中断程序可以下载:
Kinetis L Software UART: Software offered 'As is', support provided on Freescale Communities only – Example code Software UART for Kinetis L using TPM timer for bit ti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提到的KL25_SC里的程序的确是查询法收发的,如果你要用中断方式得自己修改。
飞思卡尔官网的 KL2x: Ki ...

谢谢啦!在  "vectors.h" 里把对应缺省状态的中断向量修改了就可以了。以前用的一些单片机向量都是库里设置好的,飞思卡尔是需要自己去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在  "vectors.h" 里把对应缺省状态的中断向量修改了就可以了。以前用的一些单片机向量都是库里设 ...

不用客气呢:)
因为没有库,所以需要大家自己去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