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AD配置问题

楼主(2014-09-18):
在实际项目中,未把使用的AD的IO配置成模拟输入,直接进行AD通道初始化了,而A/D转换一切正常。STM是不是只要A/D通道初始化了,就把初始化的通道I/O口默认为模拟输入了?还是不进行IO配置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A:
不会正常吧,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正常吧,再仔细看看。

我都做了成品卖了。确实是这样,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B:
I/O口功能默认就是模拟输入。

网友C:
I/O口功能默认是数字输入,这样的设置基本不影响模拟输入,而模拟输入模式会禁止数字输入。
如果不禁止数字输入,那么在输入信号接近转折电压时,数字端口会出现额外的功耗。
所以, 建议还是将 AD 端口设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网友D:
按airwill哥的意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