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变压器测试

楼主(2014-09-18):
用软件仿真了下,匝数比2:1 红输入10V  黄色输出5V,和理论一致

实际中用信号发生器这样测试,初级这样接会不会短路?

网友A:
不会。。。。

阻抗的概念

网友B:
有可能会。
如果变压器匝数很多,感抗很大,就比较接近理想变压器,接上信号发生器是可以得到预想的结果的。
如果匝数很少,比如初级只有20圈,接上60Hz的信号源的话,感抗很小,几乎相当于短路,一般信号发生器是带不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会。
如果变压器匝数很多,感抗很大,就比较接近理想变压器,接上信号发生器是可以得到预想的结果的 ...

这主要是铁芯磁通密度问题。
只要铁芯磁通密度未进入饱和,就不会发生“感抗很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主要是铁芯磁通密度问题。
只要铁芯磁通密度未进入饱和,就不会发生“感抗很小”问题。 ...

假如匝数很少呢?只有10匝或者20匝,对于60Hz信号来说,感抗也很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如匝数很少呢?只有10匝或者20匝,对于60Hz信号来说,感抗也很大吗?

铁芯截面积够大的话,感抗就够大。
60Hz仍属工频。工频变压器设计时常用一个参数叫每伏匝数,例如3.5t/V,就是每伏3.5匝。
小型工频变压器(例如市场上3W的小变压器),每伏电压常需要十几匝。中型干式工频变压器(例如数百VA)往往每伏一两匝。更大的变压器,可能一匝就有十几伏,也就是0.1匝每伏。
当然,容量越大的变压器,空载电流也越大。但只要稍微降低一些电压,空载电流就可以减少很多。额定电压220V的变压器用到110V上,空载电流不是下降一半,而是几乎为零。这是因为额定电压下铁芯接近饱和,电压下降一半铁芯远离饱和的缘故。
所以一次绕组10匝,倒底感抗多少?还要看铁芯截面积,当然也要看铁芯材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铁芯截面积够大的话,感抗就够大。
60Hz仍属工频。工频变压器设计时常用一个参数叫每伏匝数,例如3.5t/V ...

所以说有可能信号发生器带不动。楼主没给变压器具体参数,只说了匝数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有可能信号发生器带不动。楼主没给变压器具体参数,只说了匝数比 ...

实际的低频信号发生器,内阻多数是600欧,显然带变压器(即使空载)是有问题的。
但所谓“低频功率信号发生器”则输出功率达数瓦甚至数百瓦,通常带动变压器(无论空载有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