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板子中断不能被挂起,也不能使用中断嵌套(已解决)

楼主(2014-09-18):
我用的板子是MC9S12XDT256
在两个中断同时产生,或者稍有前后时,为什么前一个中断执行完了,后一个中断没有执行,也就是后一个中断没有被挂起,是什么原因呢?
看了资料上都是显示说,后一个中断在前一个中断执行完后,再进行的,可是我的为什么就直接不执行了呢?是还需要设置什么吗,还是我的板子没这个能力啊。。。
试了好多办法,包括在中断中EnableInterrupts,也实现不了中断嵌套啊
这两个中断分别执行是可以的。

网友A:
楼主你好
由于论坛暂时没有16位芯片的技术支持,所以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由于论坛暂时没有16位芯片的技术支持,所以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 ...

好的,多谢斑竹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斑竹提醒

不用客气呢:D

网友B:
楼主你好
由于长时间未回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