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问题不清楚。删除了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9-18):
关闭其他层,选中元件,移到适合地方,再打开其他层

网友B:
1 关闭其他 打开顶层 只看到顶层器件
2 点那个像图钉的图标 把顶层的器件都锁定
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关闭其他 打开顶层 只看到顶层器件
2 点那个像图钉的图标 把顶层的器件都锁定
你再试试  ...

图钉是FIX功能,FIX后,不能移动,但鼠标移动到它上面的时候,还是会选中。

网友B:
布线的时候 右边层要选底层  不会先选中顶层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