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节18650电池升压5V的电路

楼主(2014-09-18):
想用IC,领导说IC太贵了,不给用,说要用分立元件。
问了公司一圈都没人做升压的电路……
求一个5V升压硬件图,给单片机供电驱动负载,负载在400MA左右。网上图都是低电流的。

网友A:
现在IC才几毛钱RMB了.

网友B:
估计自己弄得分立件比芯片还贵

网友C:
34063带500mA应该没啥问题,还可以扩流;
用功率电感;

网友D:
直接把18650串起来降压更简单。
普通同步降压IC几分美金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063带500mA应该没啥问题,还可以扩流;
用功率电感;

扩流管用哪种

网友E:
你可以三节串联用降压电路啊。还有你们老板就是啥都不懂的货。不让用芯片,分立元件算下来比芯片还贵呢。

网友E:
还有就是负载400mA用三节电池能用多长时间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扩流管用哪种

:loveliness:
NPN或PNP的管子都可以扩流,你看DATASHEET,有参考原理图的;

网友D:
有这个扩流的成本已经足够买一个很好的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PN或PNP的管子都可以扩流,你看DATASHEET,有参考原理图的;

规格书只找到典型应用,没三极管扩流的。网上找了一下,有图,但是没标三极管用哪些型号

网友F:
玩分立元件?你们老板真有钱~

网友G:
同求,看看有高手能解决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NPN或PNP的管子都可以扩流,你看DATASHEET,有参考原理图的;

您好!我这里正好也用到这款芯片,你能说下具体的管子型号么?谢谢

网友I:
三节电池约10V电压,在用DC-DC稳压在5V,分立件和IC都行。还是IC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用分立元件未必較貴,只是元件數量較多,當然樓主要玩必須有相關技能才行。
外接開關并且使用低內阻的功率 ...

不知道你试过没,分立见电阻 电容通常比贴片的贵,还有焊接费,多占半面积费,综合下来比现成的芯片贵。芯片估计不超过5毛,加上几个辅助电阻电容,也不超过5毛,功率电感、肖特基二极管、滤波电容不管分立件还是芯片,都要用的,所以另算。分立件用一个电源基准多少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