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静态参数的设计求解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9-18):
Rbe=300+(1+β)26/Ie套用这个算基级输入电阻也不能与结果完全吻合

匿名  2014-9-18 21:25
值调用(call by value)表示方法接收的是调用者提供的值。而引用调用(call by reference)表示方法接收的是调用者提供的变量位置。可以想到,一个方法可以修改传递引用所对应的变量值,而不能修改传递值调用所对应的变量值。这一点不仅仅是Java语言,其他程序设计语言也是如此。     Java程序设计语言使用值调用。也就是说,方法得到的是所有参数值的一个拷贝,特别是方法不能修改传递给它的任何参数变量的内容。可以看到,无论怎样调用这个方法,执行之后,percent的值还是10。下面看一下具体的执行过程:     1 x被初始化为percent值的一个拷贝(也就是10)。     2 x被乘以3后等于30。但percent仍然是10。     3 这个方法结束之后,参数变量x不再使用。    然而,方法参数共有两种类型:     ●基本数据类型(数字、布尔值)。     ●对象引用。    已经看到,一个方法不可能修改一个基本数据类型的参数。而对象引用作为参数就不同了,

网友A:
此电路相当不讲理。
Q2没有稳定工作点的措施,Q1电压放大倍数0.23。
不知道楼主想要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Rbe=300+(1+β)26/Ie套用这个算基级输入电阻也不能与结果完全吻合

这个是啥?
你要算哪个基极输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啥?
你要算哪个基极输入电阻?

Q1啊 把1.9ma代入Ieq

网友B:
根据需求计算啊。
无论从后向前算,还是从前向后算。你得有个目的。得先固定个工作点啊。
比如说,你这里12V的电源,Q2集电极输出电压一般设为12/2=6V,你图里给了Q2集电极电阻R3= 2.2k ohm,那么集电极电流就是6/2.2k=2.7mA,假定Hfe=200,那么基极电流13.5uA。
要调整Q1集电极电压(就是Q2的发射结电压),满足这个基极电流的需求。

网友C:
1、模拟电路?开关电路?
2、根据性能要求计算电路参数(设计)?根据电路计算电流电压(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需求计算啊。
无论从后向前算,还是从前向后算。你得有个目的。得先固定个工作点啊。
比如说,你这里12 ...

主观设计这样我知道   就是我现在想验证一下这个图里的参数  ,就目前的公式条件怎么好像算不出图中的数值,是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而且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也有比较大的动态区间

网友D:
一切都没错,不用你验证。错的是自己——胡套乱用
放下仿真,放下“输入电阻”,从第一章重学,弄懂了再往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切都没错,不用你验证。错的是自己——胡套乱用
放下仿真,放下“输入电阻”,从第一章重学,弄懂了再往 ...

已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