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发射模块,一个接收模块.433M.FSK调制,只能接收到一个的数据???

楼主(2014-09-18):
1:多个发射模块,一个接收模块..都采用相同的同步头..
2:都是433Mhz. FSK调制.总是只收到其中一个的数据..

也做了不同模块不同的发射周期.还是只有一个...与信号强度有关吗????

网友A:
总是只收到其中一个数据什么意思?同时发送的?

网友B:
必须分时发送,覆盖范围要满足。

网友C:
多个模块发,一个模块收,就相当于超频了。

网友C:
这个是通信里面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用多个2G手机对一个2G手机传数据,让2G手机又超越4G的速度,这样就不用去升级基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