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的AD采样周期5ms 采集5次得到平均值,这个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4-09-18):
file:///C:\Users\Y400\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34560110\QQ\WinTemp\RichOle\RI3OT2%}S4PG[Z64U5@9AKY.jpg

上图c语言应该怎么编程,AD采样周期为5ms,采集5次求平均值       谢谢

网友A:
设一个5个元素的buf数组来保存5次的数据,用一个cnt来计数,每来一个数据buf[cnt++] = AD当前值。判断cnt >= 5时, cnt = 0,求五次的平均值。

网友B:
typedef struct{
        int total;
        int out;
        char counter;
        bool ok;

}t_ADC;

t_ADC adc;

void adc_ave(void)
{
        if(flag_5ms){
                flag_5ms = 0;
                total += adc_once();
                if(++counter >= 5){
                        counter = 0;
                        if(adc.ok == false){
                                adc.out = total / 5;
                                adc.ok = true;
                        }
                        total = 0;
                }
        }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adc_ave();

                if(adc.ok == true){
                        ...
                        adc.ok = false;
                }
        }
}

网友C:
楼上正解啊,循环采样,计数采样次数,当次数等于5时,进行数据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struct{
        int total;
        int out;

这里的flag_5ms、adc_once() 都是什么函数

网友D:
adc_ave 应该是 adc_avg

flag, adc_once, 楼上的英语不好么?

网友E:
完全不需要那么复杂的软件流程,STM32支持全硬件方式的ADC定时触发和数据传输,你只要让它开始操作,然后等它忙完后通知你就行了。在这段时间里,CPU可以去做其它事,或者休息:
把T1周期设置到5ms,OC1设为PWM方式,用T1.CC1触发ADC1采样,用DMA1.CH1将采样值传送到缓冲区,设置传送长度为5,传送结束时,响应DMA的TC中断。这时,五次采样已经就绪,可以开始求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