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转换file为DOS格式吗?”

楼主(2014-09-18):
在用ultraEdit打开mian.c的文件时,出现了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请问
1. 我选“是”,还是选“否”?
2. ultraEdit的文件是DOS格式吗 ?

谢谢!

网友A:
DOS文本文件格式的结尾有0x1A字符。
  你改不改都无所谓。

网友B:
就是回车换行符的区别
应用软件以及操作系统对于换行字符的表示方式:

    以ASCII为基础的或相容的字符集使用分别LF(Line feed, 0Ah)或CR(Carriage Return, 0Dh)或CR+LF;下面列出各系统换行字符编码的列表
        LF:在Unix或Unix相容系统(GNU/Linux, AIX, Xenix, Mac OS X, ...)、BeOS、Amiga、RISC OS
        CR+LF:MS-DOS、微软视窗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大部分非Unix的系统
        CR:Apple II家族,Mac OS至版本9

楼主:
谢谢二位大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