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4-09-18):
24VDC的电源输入,电路要过2KV/5KHZ的脉冲群。现在要加压敏电阻,压敏电阻现在用36V的。。那么通流量怎么计算呢??另外是不是压敏前面一定要加保险丝啊,不加行吗。。。各位DS,指教。。

网友A:
不用加保险丝,压敏电阻响应速度慢,可以加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