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是如何判断高频头已经搜到了台的?

楼主(2014-09-18):
单片机是如何判断高频头已经搜到了台?有人说是通过检测AGC和AFC的电压?能详细讲解下吗

网友A:
有一个调谐指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调谐指示信号

这是个什么信号,麻烦朋友给我讲解下 qq344571781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 麻烦哪位朋友指导下

网友B:
是通过调谐电压实现的。AGC是自动增益信号,是电视中频信号的自动增益控制信号,其作用是当输入的视频信号弱时,它能起到宽频带放大器的作用,其实它并非是个放大器,而是放大器的一个增量控制端,起信号把关的作用。而AFC是自动频率控制信号,它才是起搜台作用的,当外部信号进入高频头时,信号会通过里面的调谐去耦等电路来把固定频率的电台传至中频IC和视音频IC来进一步信号分离,而这个AFC就是控制调谐电路的振荡频率的,从而达到选台的目的。其实AGC和AFC作用都大同小异,只是用在不同的控制电路中。要想更深入的理解请看电视信号处理的有关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调谐电压实现的。AGC是自动增益信号,是电视中频信号的自动增益控制信号,其作用是当输入的视频信号 ...

朋友你好,我最近在做一个视频接收的东西 要用到高频头,对高频头的东西不是太懂,能否请教你下自动收到信号的情况,感谢 qq344571781

网友C:
AGC信号的电压会变化,有信号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AGC信号的电压会变化,有信号的话

我用示波器试了 在没有信号的时候agc的电压还是会变化

网友C:
xianzai d现在 的高频头,用锁相环技术,锁定在哪个频率上,看看有没有码流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xianzai d现在 的高频头,用锁相环技术,锁定在哪个频率上,看看有没有码流也可以 ...

加我qq交流下吧

网友D:
以下说明过程中所涉及的电压值可能会有偏差,依实际使用高频头和中放电路为准:

AFC 电压由中放电路内的鉴频器产生,中频为 38MHz 时为 6.5V,中频偏离 38MHz 时此电压随之线性增加或减小,其中,频率偏高时 AFC 电压变低,反之则反之。

在高频头内,有一个变容二极管,并联在高频本振回路内,AFC 电压加在此二极管两端。当中频偏高时,说明本振频率偏高,AFC 电压变低,变容二极管容量变大,槽路谐振频率下降,将中频拉回到 38MHz,反之则反之。

AFC 电压到高频头之间有一个电子开关,一般由 MOS 管充当,在搜台时,开关断开,AFC 电压并不加在高频台的 AFC 电压端,而是加一个固定的 6.5V 电压,防止在搜台过程中搜到“假台”。

单片机通过 PWM 方式控制调台电压从 0V 至 30V 变化,扫描整个频段,在此过程中,监控 AFC 电压的变化轨迹,如果发现 AFC 电压有一个从 12V 到 0V(仅说明,电压范围不会如此大)的变化,说明搜到一个电台,并且,在 AFC 电压为 6.5V 时的调谐电压对应此台,并记录此调谐电压对应的 PWM 值。记录完成后,电压继续增加,直到 30V 为止,然后切换到下一个频段搜台。

当三个频段扫描结束,整个搜台过程结束,单片机控制频段开关和调谐电压,播放第一个搜到的电台,并接通 AFC 开关,以锁定中频。

如果想搜索过程更理想,可以在搜台过程中,监控行同步信号,没有发现行同步信号时,调谐电压变化快,发现行同步信号出现时,降低调谐电压变化的速率,并开始监控 AFC 电压,完成一个电台的存储后,增加调谐电压的变化速率,“脱离”该台后,重新开始监控行同步信号。这样处理,可以增加搜台速度,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搜到“假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说明过程中所涉及的电压值可能会有偏差,依实际使用高频头和中放电路为准:

AFC 电压由中放电路内的鉴 ...

哥们我这不是用电视 只是用高频头解调下信号,能否加下qq405396330 请教你下 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我这不是用电视 只是用高频头解调下信号,能否加下qq405396330 请教你下 感谢 ...

即使不是用在电视方面,其它高频通讯类的设备(如 FM 收音机,对讲机,手机),也会有高频头、中放电路,只要高频头是超外差方式的,肯定会有高放、本振、混频电路,并且,高频头电路肯定会配合 AGC 和 AFC 电路工作。

你按照我说的那个思路,肯定会找到办法,当然,如果你用的高频头如果是频率合成式的,那就要另找思路,但 AFC 电路仍会存在,可能会以另外一个形式出现。

我以前是修家电的,学习过相关的原理,现在做单片机编程,10 多年没接触那些方面,有些生疏了,可能也帮不了你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使不是用在电视方面,其它高频通讯类的设备(如 FM 收音机,对讲机,手机),也会有高频头、中放电路, ...

确实是用的频率合成式的高频头,感谢你的回复哈 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