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继电器的使用,您注意到了吗?

楼主(2014-09-18):
继电器的应用,相信大家都知道,在电路中只要给它供电、断电也就可以工作了。
然而,它的应用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注意 。下面谈谈我的观点

一、现在流行的接法,如图。

图中,继电器的线圈经过Q1作为开关,使其导通与断开。D1作为续流,消耗线圈中的能量。

二、继电器的特点
1、吸合电流大于释放电流

2、保持电流小于吸合电流、大于释放电流。
以上两点均为继电器的“通病”,大家可以做一下实验,或看一看说明书。

三、流行电路的优点及缺点
         大家知道,继电器的线圈相当于电感,它的电流不能突变。在释放时,Q1截止瞬间,线圈将仍保持原来的电流大小,如果不接入D1这个二极管,产生的电压-----理论上是无穷大的(在外电路负载为无穷大时),流行电路中的D1的接入,给线圈中的能量提供了释放的通道。

        然而,假如(理论上)二极管为理想的,即它只单向导通而没有任何功率消耗,那么,在继电器释放时,线圈中的电流将一直保持吸合时的最大电流(同时假如线圈为理想的),这种情况将使继电器无法释放。
        实际中的二极管及线圈都不是理想的,所以,它是可以释放的。继电器的吸合到释放是由线圈中的电流决定的,如果二极管及线圈的等效电阻(直流)很小,那么它的释放时间将很长,反之,则较短。

     由此看,流行电路的优点是提供了Q1截止时的能量释放通道;其缺点是,释放时间还有进一步缩短的可能。

四、其它接法

     曾见过象下图中电路,也曾见过象下图中没有二极管的接法,这些接法都考虑到了抑制开关Q1截止时的反向电压,但没有考虑到释放时间问题。

五、建议接法
1、加入电阻R1,使能量释放快一些。

上图中,线圈在Q1关断时,能量主要消耗在R1上,使继电器可以快速降到释放电流。

R1的选择,由Q1的最高反压、线圈工作电流两者决定,电阻越大,释放时间越短。---- 计算就不说了吧。

2、减小继电器保持时的功耗。

        大家知道,继电器吸合时需要较大的电流,而保持吸合状态则不需要和吸合时的电流一样。
       下图接入R1及C1将明显减小继电器的保持功耗。在继电器吸合前,C1已充电至供电电压,吸合的瞬间将由C1为
继电器供电,以保障吸合所需的大电流。当吸合后,供给线圈的电流来自R1,它将电流限制到较小状态。

         今天是918,二姨家的气氛好,没有日产器件的推广,我挺你!

网友A:
有点意思,不过用继电器的地方一般不会在意延迟一点。

网友B:
楼主很细心, 分析得很仔细。不过补充一下,采用 RD 续流电路,要把下面的开关管的耐压适当提高哦。

网友C:
不错,前段时间帮朋友解决问题,就用的类似电路;
在此基础上,还有RCD吸收电路;
另外闭合的控制:
有些场合还需要用到高速,低速切换电路;

网友D:
大家都能用的话,越简单的电路越好。

网友E:
为何不提供实测的释放时间对比数据波形?

网友F:
第三个图的c1什么作用?
工作原理?
@dontium

网友G:
楼主推荐的继电器电路有三个缺点:

1.电路复杂,成本较高;
2.增加R2需要提高Q1的耐压;
3.增加R1、C1虽然继电器功耗减少,但R1仍然有功耗,总功耗减小不明显。而且,继电器吸合可靠性大打折扣。

网友H:
最后一个图中,R2是否可以省掉,直接用R1消耗能量?

网友I:
减小电流消耗会不会增加接触电阻你算过没有?

网友J:
有缓吸继电器和缓释继电器。

网友K: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L: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M:
楼主还是不错滴,所有阐述都紧扣原理并与实际吻合
(但并非说是完全适用)

8楼,图3C1是为储存提供初始吸合之较高电压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最后一个图中,R2是否可以省掉,直接用R1消耗能量?

R2短路掉,继电器绕组释放能量续流将通过电源和C1构成回路,R1不起作用。
C1在继电器绕组储能释放过程中反向充电。

网友O:
楼主说,"然而,假如(理论上)二极管为理想的,即它只单向导通而没有任何功率消耗,那么,在继电器释放时,线圈中的电流将一直保持吸合时的最大电流(同时假如线圈为理想的),这种情况将使继电器无法释放。"

二极管可以假设为理想的。但线圈为理想的,会怎么样?直流恒压源并联在理想线圈两端,会如何?电流会无穷大。所以不能假设线圈为理想。
线圈实际的电阻还是比较大,本身就能比较快的消耗磁场能,所以继电器释放并没慢到哪里去。

如果你加了额外的电阻,串在二极管上,问题就来了。电阻小了,没什么作用。电阻大了,在关断瞬间会产生较大的反向电动势。这个电动势是叠加在电源上的,会可能击穿驱动三极管。
当该电阻等于线圈电阻时,三极管承受的电压是电源的两倍,这是有点危险的。

赞

网友O:
实际的继电器,有多少场合需要继电器动作时间缩短几ms?
增加这一堆元件,对每个元件的参数有什么要求,如何计算,对系统的可靠性有多大影响,成本有多大影响,楼主没有讲到。

只能说楼主对继电器电路有一些思考,但离实用还差很远

网友:
加电解电容比较麻烦,很多产品的寿命就是电容器的寿命。最后一个电路据说在应用在单火取电的电路中的。

网友P:
嗯,不太实用

网友Q:
学习了~后面的讨论也比较精彩~

网友R:
学问做得好仔细  赞一个

网友S:
想法挺不错的
如果追求速度我会选择用mos管

MOS管比BJT三极管还有慢。“如果追求速度我会选择用mos管”——何出此言?!

网友T:
继电器线圈本身具备数百欧的直流电阻,而线圈电感量极少达到1H,一般是几百mH,驱动管截止后,线圈电流经过继流二极管放电至释放电流的时间只需有1~2mS,二极管串电阻对改善释放时间的效果不是很明显。真正影响继电器释放时间的主要原因是悬梁结构的触点机构,其固有频率只有几十至二三百Hz,释放时会振动引起触点跳动,历时达10mS以上。而在线圈上串电阻降低保持功耗,会因吸合力不足导致接触电阻增大,触点发热影响寿命。而作为小信号继电器的话,则因为触电结合部无法可靠“击穿”而假吸合,且对外界振动敏感,可靠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T:
继电器线圈本身具备数百欧的直流电阻,而线圈电感量极少达到1H,一般是几百mH,驱动管截止后,线圈电流经过 ...

感谢蚂蚁参与!

关于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有待于拿出具体测试数据才能说话,我准备有空了拿大家熟知的欧母龙继电器及国产13系列做一下它的数据。

关于你说的第二个问题, 在11楼的网友也提及到这个问题:接触电阻!

实际上,如果想一下磁铁的吸引情况就可以知道,两块磁铁相吸时,如果用一力拉着它,逐渐增大,当拉开它时,并非象一般物体一样慢慢地分开。继电器也一样,拆开继电器,观察它的接触情况,当由吸合状态逐渐减小驱动电流使它释放,继电器的两个铁片要么紧密接触,要么就远远分开。并且,衔铁到触点之间的这个**,是有弹性的。

所以,接触电阻的大小,不与驱动电流有关,而与继电器的结构与触点情况有关。

----------------------奇怪,弹簧的HUANG,薄片的PIAN,: HUANG-PIAN就不让发了?

网友T:
我手头目前能找到的继电器都比较小,如NEC8A的,线圈额定电压12V的,额定电流30mA,直流电阻约420欧,吸合前电感量0.68mH,吸合后0.9H,可能功率大的电感量会比较大些吧。

关于电流与接触电阻,不能只看吸合的现象,继电器在反复大电流切换后,触点会有不同程度的烧蚀,产生坑点甚至在断开时拉剌(微观),触点行程与电流的关系会变,线圈电流过小可能会吸不到位。从你上面的电流参数看,触点容量不小于20A,可见控制功率本身不小,可靠性要放在首位。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手头目前能找到的继电器都比较小,如NEC8A的,线圈额定电压12V的,额定电流30mA,直流电阻约420欧,吸合 ...

可能我楼上没说清楚,

吸合后,图中的衔铁与中柱的电磁铁是紧密接触的,触点的接触力,是靠簧- 片 “3”的弹力保证的。
衔铁与电磁铁不可能似接非接。

再者,保持电流并非一定要设计在固定的某一值,它可以在最小保持电流及吸合电流之间的适当值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N:
R2短路掉,继电器绕组释放能量续流将通过电源和C1构成回路,R1不起作用。
C1在继电器绕组储能释放过程中 ...

C1有极性电解反向充电不会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还是不错滴,所有阐述都紧扣原理并与实际吻合
(但并非说是完全适用)

并非完全适用这句说得恰当。

设计电路和其它事情一样,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讲的是灵活。就是要适合本设计的主题。 ---  一楼没有说明推荐电路的适用范围,现在也不再编辑修改了。

正象有的应用一样,如果用在不讲任何时间、不在乎省掉的一小点功耗,使用流行接法当然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C1有极性电解反向充电不会坏吗?

线圈中的反电动势是高于电源电压的,不管有没有R1还是R2,都不可能反向充电。

网友U:
引用 网友O:
楼主说,"然而,假如(理论上)二极管为理想的,即它只单向导通而没有任何功率消耗,那么,在继电器释放时 ...

请教一下为什么R2大了反电动势就增大了一倍呢?这个没弄明白,能否指点一下呢?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线圈中的反电动势是高于电源电压的,不管有没有R1还是R2,都不可能反向充电。 ...

那么18楼maychang老师说的有误?

他说的没有错,非常正确! 是我没有对照图说话,我说错了。

网友F:
第三个图的c1在三极管导通时,不是反向充电吗?
@dontium

网友N:
引用 网友F:
C1有极性电解反向充电不会坏吗?

此电路中电解电容接反,不是Q1关断时损坏,而是Q1导通时损坏。
如果电解电容接入方向正确,那么Q1关断时C1反向充电电压等于D1正向压降,且时间相当短,C1可以承受短时间内不大的反向电压,不会损坏。
不过,此电路中C1什么用也没有,实在是多余。

网友N:
引用 网友F:
C1有极性电解反向充电不会坏吗?

此电路中C1在Q1关断时会反向充电。
但C1容量一定要够大,大到Q1导通时C1所储存能量足够继电器吸合,然后C1两端电压保持在一个低于电源电压的水平上。Q1关断时,继电器绕组储存能量将通过D1、R2、电源、R1对C1反向充电。因C1在Q1关断之前已正向充电到一定程度,故反向充电未必能够使C1两端电压反向,仅是使C1两端电压下降但不到零,随后C1两端电压又上升。
这是定性分析。若定量分析,需要根据继电器电感、D1正向压降、R1、R2等等参数列微分方程,求通解,根据Q1关断时刻电路中电压电流确定初始条件,最后得到的解,仍然可以确定C1两端电压不会反向。

网友N:
要确定比较复杂的续流二极管串联电阻电路对继电器绕组储能释放时间有多大影响,可以用继电器常闭触点代替Q1,那么上电后继电器将快递跳动。比较两种电路(单纯用二极管续流和二极管串联电阻续流)继电器的振动频率,即可估计二极管串联电阻续流能够对继电器储能释放时间有多少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N:
此电路中C1在Q1关断时会反向充电。
但C1容量一定要够大,大到Q1导通时C1所储存能量足够继电器吸合,然后 ...

上午在想办法计算,计算了好久,微分方程的计算太麻烦了,最终也没有把式子搞定,

哈哈,现在的计算能力显著下降,

后来突然想到一个初始条件,由初始条件判断即可,  ---------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释放前,线圈中的电流I1,释放的T+时刻,I1 = I2 , 由于电感中的电流是逐渐下降的,所以,I2 < I1,即,释放时,C1的电压并不会下降,只有上升的份!

网友V:
一个看似平常的应用,平时也没多少人去深究,但是一拿来讨论,结果却仍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老声常谈,未必就是一件无聊的事,温故而知新。

网友W:
分析的还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X:
建议只保留续流二极管,吸合电流和保持电流通过PWM来实现,继电器的线圈电感量都比较大,并不需要很高的频率就能维持电流足够稳定,再加上现在的单片机都很快,软件PWM完全适用。

这个想法非常新颖,非常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U:
请教一下为什么R2大了反电动势就增大了一倍呢?这个没弄明白,能否指点一下呢?谢谢。 ...

我没说R2大了反电动势就增大一倍。 我说的是“当该电阻等于线圈电阻时,三极管承受的电压是电源的两倍“。你的理解也差太远了。

继电器断电前,线圈电流I=U/R,这里U是电源电压,R是线圈电阻。
断电瞬间,线圈电流保持不变,仍然为I,该电流流过与二极管串联的电阻R2,电阻R2上压降就是U2=I×R2.
如果R2等于线圈电阻,则U2=U
U2和U叠加起来,三极管就承受两倍的U,有点危险。

网友S:
我之前说的速度是就帖子里描述的继电器而言,再拿三极管跟MOS管比较就没劲了

网友Y:
学习了,我一般用二极管串电阻的方案。

网友Z:
个人推荐只保留二极管。
① 继电器的开关时间一般在 10ms左右。这个我用24VDC线圈的欧姆龙继电器测试过。
②续流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为了保证驱动芯片(三极管)不被反向电动势过高击毁(这里不是击穿,是永久损坏)。
③继电器的应用频率不会太高。(开关10ms的时间,决定其频率也就百HZ左右)

网友T: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楼上没说清楚,

吸合后,图中的衔铁与中柱的电磁铁是紧密接触的,触点的接触力,是靠簧- 片 “3” ...

不能想当然地以一个图来证明小电流可以稳定地吸合。

IEC对继电器有运行吸合力的要求,要求在规定的环境温度,额定的触点电流下,达到一定的运行吸合力(比如小功率继电器要求为30gf),而这个吸合力要求比初始吸合的最小力要大得多的。

继电器的簧%%片是磷铜,电阻率是纯铜的十几倍,额定电流下发热不小,会对铁芯加温,影响铁芯的吸合力。

另外,二极管串电阻对释放时间的加速,作用不会太明显。其原因除了RL时间常数比标称释放时间小许多之外,还有就是铁芯本身的涡流对磁化电流的维持作用。铁芯是纯铁,电阻率仅为铜的4倍,作为一匝短路匝,其阻值可低至十u欧级,mV级的感应电流即可产生几十至百A的短路电流,而继电器的吸合安匝,也就是几十至百安匝,二极管上的电阻串小了作用不明显,串大了的话,磁话电流就不从二极管走了,从铁芯走,那就没办法了,除非弄成互相绝缘的片。

吐槽:簧%%片也违禁? 难道=黄%%片?

网友AA:
引用 网友O:
我没说R2大了反电动势就增大一倍。 我说的是“当该电阻等于线圈电阻时,三极管承受的电压是电源的两倍“ ...

U2和U叠加起来,三极管就承受两倍的U,有点危险。??????????????????????

并联的,电压还是2倍? 那串联怎么办

网友T:
引用 网友AA:
U2和U叠加起来,三极管就承受两倍的U,有点危险。??????????????????????

并联的 ...

驱动管断开的瞬间,磁化电流要维持,会在R上产生压降,外接一个与线圈直流电阻相同的电阻,回路电阻为2R,则感生电动势E=2U,外接的电阻上有一倍的电压,上负下正,故驱劝管承受2倍电源电压。

网友AA:
引用 网友T:
驱动管断开的瞬间,磁化电流要维持,会在R上产生压降,外接一个与线圈直流电阻相同的电阻,回路电阻为2R ...

不对吧 我的理解是 有没有一个与线圈直流电阻相同的电阻, 开关管瞬间承受的感应电动势都是2U,  对于开关管来说那个 与线圈直流电阻相同的电阻的回路承受的电压 就等于2U 因为对于开关管来说是并联的

确切的说开关管在关断的瞬间承受的电压 =  电源电压 +感应电动势。 感应电动势和放电回路电阻没有关系 不能说放电回路电阻电阻大了 感应电动势就大了  只是放电回路电流小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不对吧 我的理解是 有没有一个与线圈直流电阻相同的电阻, 开关管瞬间承受的感应电动势都是2U,  对于开关 ...

理解的有道理 理论上是 电源电压加上感应电动势 是开关管承受的电压

网友O:
引用 网友AA:
不对吧 我的理解是 有没有一个与线圈直流电阻相同的电阻, 开关管瞬间承受的感应电动势都是2U,  对于开关 ...

你说,开关管在关断的瞬间承受的电压 =  电源电压 +感应电动势。我认为这句话不准确
应该是 = 电源电压 + 感应电动势 - 线圈内阻压降
当外面那个电阻为零时,感应电动势 - 线圈内阻压降 = 0
所以此时 瞬间电压 = 电源电压

网友O:
引用 网友AB:
理解的有道理 理论上是 电源电压加上感应电动势 是开关管承受的电压

我反对。
请参见我56#楼回复

网友T:
引用 网友AA:
不对吧 我的理解是 有没有一个与线圈直流电阻相同的电阻, 开关管瞬间承受的感应电动势都是2U,  对于开关 ...

你再想想看

网友M:
感生电动势E≠2U,但回路2R时,C极承压却有:U+E/2,也即电源电压U+感生电动势E的两电阻R的分压比
电势E仅由电感L电流I以及关断时间T(或dI/dt)决定

网友T:
引用 网友M:
感生电动势E≠2U,但回路2R时,C极承压却有:U+E/2,也即电源电压U+感生电动势E的两电阻R的分压比
电势E仅 ...

这是回路开路的情况.

而对于电感两端并了电阻的情况,电动势E=I*R

对头

网友AB:
引用 网友T:
这是回路开路的情况.

而对于电感两端并了电阻的情况,电动势E=I*R

表示反对

网友T:
引用 网友AB:
表示反对

基本的东西,反对无效

网友AA:
引用 网友T:
基本的东西,反对无效

感应电动势 等于磁通的变化率 电动势与断开电流的大小成正比,电流很大时,电流的改变量很大,时间越短,磁通量的变化率就越大大,反电动势就越高  如果没有放电回路 电流必将很快减小到0 反电动势就越高 有了放电回路 电流变化率就变缓了 感应电动势就小了 所以有了放电回路且回路电阻越小  反响电动势越小  在断电的瞬间 感应电动势确实是I*R 因为瞬间电流是等于U/R=I的  此电压叠加在电源电源之上  成为开关管的承压,回路确实也有上负下正的感应电压 而且也等于I*R 但是不管回路电阻是多少 回路初始电压都等于I*R。整体可等效于线圈电路相当于一个2U的电源,自感电动势等同于电池内部
放电回路是负载,开关管承压是电源和负载之间的电位就是2U.放电回路且回路电阻越小 反响电动势越小 开关管承压就越小

你再翻翻书

网友AA:
我认为比较好的电路

网友AA:
引用 网友AA:
感应电动势 等于磁通的变化率 电动势与断开电流的大小成正比,电流很大时,电流的改变量很大,时间越短, ...

我认为是对的 基本的理论 如果你认为那里不对 可以讨论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AA:
感应电动势 等于磁通的变化率 电动势与断开电流的大小成正比,电流很大时,电流的改变量很大,时间越短, ...

从电流变化率去考虑,你就走偏了,你算不出感应电动势的。因为你无法知道电流变化率。
应该要抓住的关键点,是电感的电流不能瞬时变化,就是说开关管关断前后的瞬时电流是相等的。这是可以用来计算的关键点。
继电器断电前,线圈电流I=U/R,这里U是电源电压,R是线圈电阻。
断电瞬间,线圈电流保持不变,仍然为I,该电流流过与二极管串联的电阻R1,电阻R1上压降就是U1=I×R1.
如果R1等于线圈电阻,则U1=U/R×R1=U
U1和U叠加起来,三极管就承受两倍的U.(忽略D1压降)
这是高中物理的基础题。各位要是做不出来,请面壁。

这里不需要知道电流变化率!

网友AA:
引用 网友O:
从电流变化率去考虑,你就走偏了,你算不出感应电动势的。因为你无法知道电流变化率。
应该要抓住的关键 ...

还面壁呢讨论就好好讨论,别说没用的。
  只要有放电回路 不管R多大 三极管承压就是2U , 没有放电回路三极管承受的电压更大 因为感应电动势更大了  怎么能不知道电流变化率呢 没有放电回路 电流必然会最快减小到0 感应电动势就很大。所以有放电回路电流变化率就小,感应电动势就小 这就是二极管放电回路的作用  感应电动势+电源电压相当于一个电池,放电回路是负载,开关管承压就是电池和负载之间的电位 ,就等于电池电压,就是2U , 不管负载多少都是2U。不是两者叠加是2U 有你这么算的吗 还俩者叠加。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E=N*dΦ/dt;
在电感线圈里总磁通N*Φ=L*i;
所以得到E=L*di/dt;这个就是感应电动势计算公式 di/dt 就是电流变化率  这个公式是大学才学的哦。。。。。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你有回答电流变化率是多少?不知道电流变化率,你怎么得到这么多结论
请继续面壁,或者做高中物理习题

网友M:
67楼,你说的感应电压产生机制原理公式,都对
但是,在电路计算中往往借用KVL也成,例如本案

“只要有放电回路 不管R多大 三极管承压就是2U”错得毫无依据

工作电流I=U/R,关闭时由R1回路续流,E=I*(R+R1)
则,Vce=U+E-(I*R)=U+R1*I=U+(R1*U/R)=U+U*R1/R
当R1=R时,Vce=2U,当R1<<R时,Vce≈U

网友AC:
有新意,不过从电路设计和成本考虑,简单点好,如果对继电器要求高的话,可以选择其他方法,行程式继电器就是有速度和功耗方面的问题

网友AA:
引用 网友M:
67楼,你说的感应电压产生机制原理公式,都对
但是,在电路计算中往往借用KVL也成,例如本案

没有放电回路 电流必然会最快减小到0 感应电动势就很大。所以有放电回路电流变化率就小,感应电动势就小

这里回答了电流变化率的问题

U1和U叠加起来,三极管就承受两倍的U  错的简直不可理喻  请回答电池盒负载的问题 面壁的是你

你怎么计算U1=U呢?面壁朝圣都无妨

网友O:
引用 网友AA:
没有放电回路 电流必然会最快减小到0 感应电动势就很大。所以有放电回路电流变化率就小,感应电动势就小 ...

有放电回路的电流变化率是多少?你能给出计算吗?

网友AD:
引用 网友O:
有放电回路的电流变化率是多少?你能给出计算吗?

图灵《电路基础(第3版)》236页:

网友O:
引用 网友AD:
图灵《电路基础(第3版)》236页:

很明显,t=0时,代入该公式,得i=A,这就是我在66楼说的,也是Lgz在68楼说的,电感电流不能瞬时变化,关断后瞬时电流等于关断前的电流I=U/R

网友T:
就算t=0, 也要考虑铁芯本身是一个电阻很小的短路匝...

网友AA:
引用 网友O:
很明显,t=0时,代入该公式,得i=A,这就是我在66楼说的,也是Lgz在68楼说的,电感电流不能瞬时变化,关 ...

我从来就没否认过初始电流是I   U=I*R  W我只是说感应电动势是上负下正 相当于电池的内部 电位由低(负极)到高(正极) 再加上电源电压 所以开关管承压 2U 而不是什么 U1和U叠加起来才是2U 放电回路只是负载。

虽然都是2U 但是性质是不一样的

网友M:
一口咬定不放松,拿什么都换不下来
按自感电压公式,怎么算出“电池”电压正好等于电源?

网友AE:
68楼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开关管承受的最高电压与R1/R大小有关。只有R1=R时,才是2倍的关系。原因很简单: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在断开的瞬间该电流流经R1产生的压降与电源电压叠加。然后随着储存在电感中的能量被消耗,电流逐步下降。

网友AE:
认为不管R1多大者可以实验一下看看是否是那么回事

网友O:
引用 网友AA:
还面壁呢讨论就好好讨论,别说没用的。
  只要有放电回路 不管R多大 三极管承压就是2U , 没有放电回路三 ...

电感不能突变的是电流,不是电压。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电感可以看成恒流源而不是恒压源。
所以你把感应电动势+电源电压看成一个电池是错误的

网友AF:
使用继电器就不会在意那点时间,理想线圈除非是超导的。加个二级管续流已经足够了,想再快的话采用其他方式吧,例如高速光耦。

继电器线圈都有几十欧以上的电阻,比较小的5V继电器就有70欧

网友AG:
还以为有啥大的发现呢!!!

网友AH:
楼主最后一张图不知道“毒害”了多少人,甚至被害者自己都察觉不到被害了。
此图民用场合玩玩可以,工业上万万不能采用的。

网友N:
楼主所说,理论上都正确。但楼主仅作定性分析,未能定量,甚至半定量都没有。
采用楼主首帖第一图电路,根据楼主在31楼贴出的数据,以12V继电器绕组160欧电阻和1.37H电感为例(电感有两个数值,分别是释放状态和吸合状态的电感),其时间常数约为8.5ms,亦即8.5ms后电流降到开关管关断前的37%。由此,至多17ms后(二倍时间,电流降到初始值的13.5%)继电器开始机械动作。这里假定二极管是理想的。
而继电器衔铁和拉簧的机械延迟(从衔铁开始运动到常开触点闭合)远大于17ms。所以这17ms时间不是延迟时间的主体,对继电器动作快速性影响相当小,大致上可以忽略。
要使继电器快速释放,应该在减少机械动作的延迟上下功夫,即尽量减小运动部分的质量(或转动惯量)同时增加回复力(或者力矩)。电力工业上都是采用脱扣器方式(包括最小的家庭中使用的空气开关)而不是在电路上下功夫。

赞!

网友AI:
学习了,不过能用继电器的场合,不计较这点时间

网友AF:
其实这个电流回差是由于磁性材料的磁滞效应造成的,对于磁性材料来说电流上升段和下降段,同一电流测磁场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对建议接法1做了测试,发现加入电阻对释放速度屁点影响都没有,唯一影响就是C极电压跳高一点而已。

网友AJ:
额外提一点,针对于继电器吸合电流大于维持电流的。。。。有专门的IC。没记错的话,是英飞凌。
当时看了资料后,用分立元件弄了个(仿真),结果算下来元件好多。。;P
后来考虑了下,这么弄还不如用单片机剩余的引脚来控制···

网友T:
88楼的试验证明,在一体式铁芯的短路匝继流作用下,线圈外并灭磁电阻属于画蛇添足。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对建议接法1做了测试,发现加入电阻对释放速度屁点影响都没有,唯一影响就是C极电压跳高一点而已。

...

谢谢lyjian的实验。加了多大的电阻?
能不能多试几个阻值,比如0.5R,R,2R,4R,其中R是线圈内阻.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对建议接法1做了测试,发现加入电阻对释放速度屁点影响都没有,唯一影响就是C极电压跳高一点而已。

...

加了47欧姆电阻是吧?
继电器线圈电阻是多少?可能47欧姆偏小,至少要比线圈电阻大才能明显加快释放速度,但会造成C极电压更高。

网友AK:
下面讨论的不错

网友AL:
引用 网友N:
楼主所说,理论上都正确。但楼主仅作定性分析,未能定量,甚至半定量都没有。
采用楼主首帖第一图电路,根 ...

确实如此。我现在一年要用掉50K左右的5V继电器,并且对继电器的吸合时间都是有要求的(不能低于40ms),还有更蛋疼的要求--两个继电器的释放时间相差不能超过0.5ms!不过我都是按最简单的图1接的,从来没有在此电路上出过问题。

网友AL:
引用 网友AH:
楼主最后一张图不知道“毒害”了多少人,甚至被害者自己都察觉不到被害了。
此图民用场合玩玩可以,工业上 ...

最后一张图的接法,在大批量应用时会增加返修率的,因为那个电容会成为短板,一旦短路,马上熄火。并且由于R1的存在,会引起簧.片的弹跳加剧(吸合力小了,跳的次数就会多),使得继电器本身可靠性下降。而R2的存在又会使Q1上的电压加大,无形中又降低了Q1的可靠性。唯一的好处是续流二极管中的电流小了,可是Q1关闭时续流二极管中的电流最大也就是线圈电流,此电流一般不会超过90mA,离二极管1N4148的峰值电流还差了不知几座山呢

网友AM:
我觉的没有必要这么复杂。并联一个rc就ok了。

网友AN:
细节决定成败,说的有点道理,很有意思,不过似乎继电器的释放一般都没有太大的时间要求吧,估计还是有需要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O:
R1的选择,由Q1的最高反压、线圈工作电流两者决定,电阻越大,释放时间越短。

我一个电阻都不放,就等于放了一个灰常灰常 大的电阻了,释放的时间更快?

只要你的管子耐压能够达到数千伏(电源电压的至少百倍以上)就可以这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我一个电阻都不放,就等于放了一个灰常灰常 大的电阻了,释放的时间更快? ...

如果管子不击穿的话, 是的!

网友M:
@ xuhaihua109 “很给力!那请问R1>R的时候,电压岂不是要大于2U?”

不错,当R1相当大(名义开路)时,极高的电压降击穿管子——这样叙述应该理解了

网友AP:
这个问题,值得细细去研究,还得注重使用的需要

网友AQ(2014-10-20):
楼主分析问题能力还是很好的,对继电器多思考了一些,但实际产品开发不会去在继电器上时间面不会花费太大功夫吧,还有就是注重产品成本问题以及复杂程度。

网友AR:
平时都用的第一中连发,还真没这么仔细分析过,感谢楼主

网友AS:
如果单片机采用开漏输出方式,“推荐接法之二”的电容C1容易引起继电器的误动。

网友AT:
别骂我,我之前的电路都没有楼猪说的元器件,D,R,C都不要。

网友AU:
说的好!很好!

网友AO:
引用 网友AO:
我一个电阻都不放,就等于放了一个灰常灰常 大的电阻了,释放的时间更快? ...

引用 楼主:
如果管子不击穿的话, 是的!

我用一个手动开关去代替开关管,这个开关的击穿电压又变得很大。

哈哈,大家验证一下吧。

这个,早就有人验证过了,开关必发生火花。那是1860年前后,而且由此发明了现在电力工业上广泛使用的油开关。

网友AV:
工业电器上只用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O:
引用 网友AO:
我一个电阻都不放,就等于放了一个灰常灰常 大的电阻了,释放的时间 ...

你也别哈哈,也别钻那个牛角尖。

你仔细分析一下开关断开时的情况,自己得结论吧。

网友AW:
看了评论,感觉大家都好厉害,反正我还是按照经典方式接就行了,电路简单而且不会错

网友AX:
不错,继电器一般的用法也就这么几种

网友AY:
引用 网友T:
不能想当然地以一个图来证明小电流可以稳定地吸合。

IEC对继电器有运行吸合力的要求,要求在规定的环境温 ...

学到了好多知识,真不知道高人的这些知识都是怎么知道的?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AZ:
好贴,技术贴有营养

网友BA:
这个要MARK,学习一下

网友AO:
引用 楼主:
你也别哈哈,也别钻那个牛角尖。

你仔细分析一下开关断开时的情况,自己得结论吧。 ...

你自己钻了牛角尖,然后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还不知道错?

网友BB:
我觉得最后一张图上的,R1还是值得思考一下的,这个电阻如果继电器是大电流的,电阻小了不起作用,太大又影响吸和电压,我觉得不如使用一个电阻加上二极管并接在触电的两端,这样吸和瞬间拉弧会小很多

网友BC:
各有各的的高见。

网友BD:
没有帖子收藏。只有mark

网友BE(2014-12-31):
个人觉得电阻越小越好,大了慢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小些,应该要快些,理由如下:
1.下面的开关管Q关短瞬间,继电器线圈L存有能量,如果没有二极管D,能量无法释放,电荷积累于一起形成高压,击穿开关管Q。
2.有了二极管,线圈L在关断瞬间,无法积累电荷不能形成高压,当所有电荷流动至负极,这个时候就没有电流了,没有动力,电荷是不会顺序运动的。其中的能量差不多被回路电阻消耗了!这样一来,就等于用电阻释放能量,电阻越小,放电越快,不是这个道理吗?
3.还有,打开继电器的时候,上面有电阻R限流,关断后电阻R不在回路上,电感L和二极管D形成回路,此时电阻明明比有R时小,但这个时候电路电流不能突变,电流不会高到哪去,是因为电感特性,所以此时电流是最大的。电流越大,释放越快,虽然吸附力要大一些,但是能量一下子用完了。

网友BF:
Mark标记下,敬佩88楼,看到问题会去动手做下试验,这可能是我天朝最缺少的。

网友BG:
写的很好啊,你是个好同志

网友BH(2015-03-06):
都说得好高级,纯粹来学习了。:) 不过继电器的吸合电流确实过大,应该减小,还有就是不能释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