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ARM9定时器

楼主(2014-09-18):
在NUC951上裸跑,使用定时器0,让其每间隔1s点亮led一次,程序如下:
int main()
{
  MFSEL=0x0;//多功能引脚选择寄存器
  GPIOCPE=0x7fff;//GPIOC引脚上拉/下拉选择寄存器
  GPIOC_DIR=0x7fff;//GPIOC方向控制寄存器
  GPIOC_DATAOUT=0x7fff;//GPIOC数据输出寄存器

  PWRON=0x0;

  CLKEN=0x0;
  CLKEN|=1<<19;//使能timer0 clock
  CLKSEL=0x0;//选择PLL0 Clock
  CLKDIV=0x0;
  CLKDIV|=1<<26;//CPUCLK:AHB:APB=1:1:2
  PLLCON0=0x4f64;//PLL0输出时钟:100MHz

  TCSR0=0x0;
  TCSR0|=(1<<29)|(1<<27)|249;
  TCSR0|=1<<30;
  TICR0=0x0;
  TICR0|=200000;

  if(TDR0==0)
  {
        GPIOC_DATAOUT=0x0;//点亮led灯
  }
  while(1);
  return 0;
}
寄存器定义我没有贴出来,大家帮我分析分析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中断服务函数不会写,希望得到高手的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中断服务函数不会写,希望得到高手的帮忙。。。

例程里没有么,照猫画虎

网友:
根据开发软件自带的例程,或者官方提供的例程,直接修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