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串口接收陀螺和编码器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4-09-18):
目前正在使用28335做直流力矩电机控制,分别使用SCIA和SCIB接收陀螺和编码器的数据,都是采用中断的方式。调试时发现如果使用watch window,不断进行refresh来更新变量值(程序一直在运行,没有停止),程序运行5分钟后会出现编码器或陀螺的数据收不到的情况,仔细检查发现没有进入中断。但是如果将CCS3.3设置在real time mode的话,将观察窗和数据的图像设为continuous refresh,陀螺和编码器一直能接收到数据,不存在问题。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是不是在watch window中进行refresh操作时,会占用DSP的时钟,导致陀螺和编码器的波特率对应不上或是数据对应不上?
我这样调试程序是否存在问题,怎样调试才正确?
跪求,非常紧急,谢谢

网友A:
不太懂 帮顶啦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网友C:
首先想请教一个问题    SCI接收编码器的信号   怎么接收的
编码器信号和DSP之间没有什么转换模块吗
你通过手动刷新的方式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  只是可能掉线造成的
仿真器的稳定性不知怎么样   与程序关系不大
你也可以通过断点的方法周期刷新数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想请教一个问题    SCI接收编码器的信号   怎么接收的
编码器信号和DSP之间没有什么转换模块吗
你通 ...

编码器输出的信号经过DS26C32芯片差分后给DSP,串口采用空闲线方式接收,采用中断的方式接收。
仿真器用的是SEEDXDS510PLUS,我不知道具体性能如何。
我今天通过把数据放在数组中,通过观察图形的方式检测调试程序,感觉没有问题。
我感觉可能是观察窗(watch window)的问题,通过它来观察变量的改变可能有问题
3Q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码器输出的信号经过DS26C32芯片差分后给DSP,串口采用空闲线方式接收,采用中断的方式接收。
仿真器用的 ...

恩  最好用Graph的方式查看吧
采用中断的方式自动刷新   效果比较好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以后常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  最好用Graph的方式查看吧
采用中断的方式自动刷新   效果比较好

什么是中断的方式自动刷新?不太理解,请楼主解释下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是中断的方式自动刷新?不太理解,请楼主解释下呗

就是你在函数中打个断点   然后设置好Graph的配置
点击Run下面的全速运行   就可以自动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