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 32提供的USB库及demo能在win ce6.0系统下使用吗?

楼主(2014-09-18):
我是新手,看到香版主分享了很多 STM 32 USB资料,还有一些demo,有些问题不太明白。
1、这些demo及库函数能在wince系统下使用吗,还是只是在pc下使用?
2、如果第一问是能,那么我如果用stm芯片设计一个模块,然后把这个模块通过usb连到装有wince系统的主板上,demo还可以用吗?还是需要自己进行驱动编程?(wince系统的底层总线驱动已经编好)
恳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这些demo是跑在MCU上面的,之上可以搭载RTOS。

你这里说的装有wince系统的主板,是指和MCU进行USB通信的上位机么?

这些demo是跑在MCU上的,如果MCU作为设备,可以和搭载任何OS(包括wince)的主机通信。

如果MCU作为主机,想在上面跑在wince,STM32是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demo是跑在MCU上面的,之上可以搭载RTOS。

你这里说的装有wince系统的主板,是指和MCU进行USB通信的上 ...

装有wince系统的主板,指的就是和MCU进行USB通信的上位机。我用stm32设计一个外接模块,连接到主板上。stm32上面不跑系统。
另一个问题是,有关USB的demo会对不同的系统有不同的版本吗?应该不是通用的吧?

网友A:
为什么不是通用的呢?

这些USB demo就是处理各种USB通信事务,以中断的方式处理各种event。这个和你上位机那高高在上的OS会有什么关系呢?

难不成上位机的OS不同,出现在USB总线上的通信还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通用的呢?

这些USB demo就是处理各种USB通信事务,以中断的方式处理各种event。这个和你上位机 ...

我是这样理解的,您看对不对:这些usb demo的通信请求都是来自上位机系统,系统的不同应该会导致与这些demo的通讯的连接方式的不同,所以感觉demo会在与上位机接口这块的程序有所差异。
您觉得呢?

网友B:
带WINCE的主板,比如WINCE系统的触摸屏;
你在PC机上写好软件,在触摸屏上可以运行的;
至于STM32板子连,WINCE系统的软件,应该是可以连接的,不行的话,你就修改相应的驱动了;